[AVR单片机] 提议一个AVR---DIY活动,为打造中国未来的MCU出一分力

楼主(2010-08-12):
用一片CPLD或FPGA做一块只有几条指令的中央处理器,用两片AVR分别模拟通用ROM和RAM的时序。再用两片AVR分别模拟定时器和IO口(如果需要)。

再自行开发汇编编译器和C编译器,可选取大家熟悉的VC6做PC机开发工具基于XP上开发。(上位机的语言采用C语言,方便直接调用API)

由于开源下的开发工具源码相当庞大,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把其搞懂,建议整个架构尽量在不参考别人的东西下由零重新设计(以免先入为主)。

源码硬件与软件都无条件公开,以方便有兴趣的网友加入。
源码的风格也将有别于传统的开源风格,尽量采取小模式开发,以方便后来者阅读修改。

网友A:
哈哈!支持!
请潜艇先做个示范样机出来,让俺们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B:
上位PC机的介面飞船可以提供VC6下编译的全C代码(调用API),用对话框去选择打开与保存文件。至于CPLD或FPGA用要多少资源,选用哪种,脚位有多少,这个要论证。

网友C:
建议上位机也用汇编,以便达到最高境界。

网友D:
hot大叔说的有理!

上位机也用汇编,以便达到最高境界。 ;P

网友E:
A minimal CPU for a CPLD

网友F:
用PC机写这些没有速度要求的软件,肯定是有毛病。
用VC6可以不用修改大多的代码就可以移到嵌入式系统miniGUI中去.

楼主:
用AVR做ROM,可实现在线下载。等PC机的下载功能加上了,再慢慢的用真正的EEPROM代替。

网友C:
建议上位机汇编操作并口实现avrisp

网友B:
用汇编操作并口,这个应该是老顽童是强项,但飞船就没有玩过,用C写的串口倒有不少例程。

网友B:
若觉得选CPLD有困难,大可用AVR模拟简单处理器读写ROM,RAM的时序,再模拟必需的几条简易处理器指令。这样对于CPLD不会的人,可以先放下硬件,等条件成熟后再慢慢深入学习。

网友G:
呵呵,太虚无飘渺了吧。搞CPU先去看看《计算机系统结构》。

网友H:
用汇编操作并口,这个应该是老顽童是强项,但飞船就没有玩过,用C写的串口倒有不少例程。
引用 网友B:

汇编操作并口这个也不难啊,我就弄过,
混合编程嘛,读写端口用汇编其它用C写。
问题是现在并口都很少见了,还是用USB好。

网友I:
汇编操作并口?
什么年代了

不写驱动是不行的

网友C:
汇编无所不能,飞船万能…

网友D:
俺师兄以前好象做过一位机,听说用了几十块TTL电路。

网友B:
楼主这个提议不实用,但可作为AVR板块的怡乐节目,软件飞船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内容和一些源码,至于简易的MCU设计,也仅需要设计出一个累加器,再加几条转移指令就可以了,并不复杂。可以用VHDL的原理图描述输入作综合。

为了方便,可以用几片AVR模以真实的ROM,RAM的硬件时序,先作出一个低速运行(10Kz/秒)运行的CPU原形。如果网友有兴趣,最后再用CPLD或FPGA来替代。其实这个硬件设计并不复杂,关键大家可以拥一套小模式风格编写的汇编与C的编译器,和弄懂上位机与单片机做的串口下载器烧录器。有时间有还可以做这个CPU的PC端模以仿真器。

网友C:
先把WINIO学会再进行此类活动为好。

网友F:
老顽童的意思是先把USB 搞定?对于AVR-GCC的粉丝们,这个并不是什么的难事。
若有兴趣,大可以另开一贴扯“上位PC机USB软件编程与下位单片机的通信”。

网友D:
先把WINIO学会再进行此类活动为好。
引用 网友C:

HOT大叔您还当真?

要学会用娱乐的眼光看问题,呵呵!

网友B:
若不怕打烂别人的饭碗,大可按18楼 粉丝的意思另开一个新贴。

网友B:
搞错了,原来是19楼,
粉丝发表于 2010-8-24 12:10
19楼: 老顽童的意思是先把USB 搞定?对于AVR-GCC的粉丝们,这个并不是什么的难事。
若有兴趣,大可以另开一贴扯“上位PC机USB软件编程与下位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
上位PC机与下位单片机经USB接口通信,是很多工程人员都想掌握的技术。
用AVR单片机的网友真幸福,有ATMEL这家大公司在背后强力支持。
某些中国技术人员攒的钱,其实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而攒钱。上BBS最大的收获,就是会有一路走过来的技术大牛,忍不住而大玩揭爆。

网友J:
如果仅仅是上位PC机与下位单片机经USB接口通信, 那么用不着自己写驱动程序, 可以用usbser.sys通过一个inf文件映射到一个串口上。pc 下建议用 c#.net, 里面有 serial port 的control, 比 vc++ 使用 api 简单的多。

网友F:
24楼 能用C#干嘛不用JAVA?
作为一个电工,用熟VC++已经能干很多实用的项目了。
VC++的 API 编程可以移植到嵌入式linux中去。C#就不能。
看得出24楼对嵌入式的应用开发一窍不通。

网友A:
看得出24楼对嵌入式的应用开发一窍不通。 ...
引用 网友F:

打酱油路过,无语。。。。。

想起某人的名言:“珍惜生命,远离毒

楼主:
一些人很想装 n 逼,但是由于道行不够,经常露出马脚!
飞船老大中国电子业界只有一个,谁能学得了。

网友J:
粉丝, 我不知道你从何得出我对嵌入式的应用开发一窍不通的结论?

我只能说你至少对windows技术并不在行, 你若不服气, 我们可以找一个题目用 vc++ 或者 c# 来PK.
能用C#干嘛不用JAVA“, 这种话实在莫名其妙, 估计你没有用过c#, 对java也知之不多。java 做 windows application 不是不可以, 但是肯定比不上 c#, 这已经是常识问题了. 如果不是需要一个 dotnet framework, C# 可以说是基本上最好的语言了。而且已经有 dotnet for linux, 更不用说c# for windows mobile 了。

技术这东西有就是有, 装是装不出来的. 粉丝, 你若再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我会找你以及你的上司飞船pk.

网友D:
呵呵!

欢迎 PK ,  PK,  PK ...........................

最后的结果不但二姨家,连全天朝人都知道,黄啦~~~

网友D:
因此,俺送highgear老师一句话:“珍惜生命,远离**

网友J:
谢谢 123姐姐忠告, 所以我现在改成切磋, 不pk 了, 呵呵。

网友A:
呵呵!

highgear老师有趣,PK改成切磋,不PK啦。。。。

俺建议还是将切磋改成授课,不切磋啦。。。。

网友F:
//如果不是需要一个 dotnet framework, C# 可以说是基本上最好的语言了。而且已经有 dotnet for linux,
//更不用说c# for windows mobile 了。
请问 dotnet == C# ??? 据粉丝所知PC的API编程linux下就有恒等对应的。

网友K: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L:
粉丝, 我不知道你从何得出我对嵌入式的应用开发一窍不通的结论?

我只能说你至少对windows技术并不在行, 你若不服气, 我们可以找一个题目用 vc++ 或者 c# 来PK.
“能用C#干嘛不用JAVA“, 这种话实在莫名其妙, ...
引用 网友J:

highgear 在这里混这么久,难道不知道潜艇 粉丝是飞船的马甲么

网友A:
highgear太钻研技术了,不问窗外事。

网友M:
仅就事论事,在C#的造诣上,还是highgear比较高;粉丝在这方面有待提高。

网友B:
C#产生是因为JAVA的存在,微软盖次不得不把波烂TC开发者(高中毕业),用年新200万美金另加股份挖了过去开发。可以讲C#跟VC++是两个完全不同产品,前者着眼于网络应用编程,后者是为专为PC编程的开发工具。

网友N:
说什么都是在打口水仗,只有默默围观了。

网友J:
看得出来, 飞船,粉丝根本不懂c#, 甚至都懒得上网认真的查点资料, 不说了。

网友A:
看得出来, 飞船,粉丝根本不懂c#, 甚至都懒得上网认真的查点资料, 不说了。
引用 网友J:

呵呵!

highgear 老师总算看明白了,俺以前一直想不明白,以您的功底,能看不出 飞船,粉丝之流肚子里有多少墨水?

楼主:
某些人连‘与’‘或’指令都不懂用在密码中还好意思说别人没有墨水!

网友D:
珍惜生命,远离**。

网友O:
.net 偏重于网络?
个人认为,那只是因为.net 以目前的眼光来看,需要做的无所不能,所以包含网络。而不是偏重。
另外,即使所长说了c#就是.net, 也拍不死,因为其他的.net 语言,包括俺的,都不足够主流。

以上仅仅切磋。

另外,123姐姐说的 远离** 是什么?

网友B:
本飞船将全力支持潜艇的项目。
建议潜艇在主贴中采用动态更新写上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