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950 SD卡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用的是 W90p950,内核Linux2.6.7.14, 在内核中加入w90x900_sdio.c驱动后NandFlash访问就出现问题。(NandFlash文件系统=cramfs+yaffs2), 我想是不是sd卡驱动并没有和内核很好的配合才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一般的sd卡驱动是在driver/mmc/目录下,而w90x900的SD卡驱动是在drivers/scsi/目录下。 请高手帮忙解决,小弟不慎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一点 ,内核是Linux2.6.17.14

网友A:
cramfs+yaffs2你的nandflash那来的?

网友B: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能说详细一点不?

网友C:
可以考虑把错误提示贴出来

网友D:
sd和nand的中断号是共用的。这个你要仔细。如果nand驱动用到中断的话,那么sd和nand的request_irq的时候都要设置SA_SHARD|SA_INTERRUPT。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楼上说得没错,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