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ROM

楼主(2010-08-12):
我在写程序时,当定义变量较多时,编译经常会提示单片机内部ROM不够,中颖单片机的内部ROM空间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扩展

网友A:
需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恩,各个单片机的内部ROM都不一样,提示空间不够,还可以从软件上解决一下,不如说写程序时,多用共同体定义变量,就比较节省ROM

网友C:
软件上编程要尽量优化程序,硬件上,也可以扩展外部ROM

网友D:
中颖的MCU是不支持外扩存储器的

网友E:
LZ提出的问题是变量增多后,提示ROM不够?
变量增多,也就是RAM需要比较多,这个应该不会直接导致您的ROM不够啊?当然如果你的RAM定义的位置不一样,是会导致ROM代码大小有稍微的差别的。如4bit的bank0和非bank0寄存器立即数操作;再如8bit芯片的data区和xdata区的变量操作等。
LZ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将报错贴上来或者报错代码贴上来大家分析下??

楼主:
犯了一个小错,已经解决,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