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成本

楼主(2010-08-12):
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市场上帮别人开发一款集成电路大概是多少钱,是8只脚下的,应该不会太难的那种专用芯片?
如果一年有1500万只用量的话,成本会是多少一只?

楼主:
没有设计芯片的人吗,帮我了解了解。

网友A:
开发成本还真不知道,流片成本关键看工艺和面积,据说0.18um一般流片在20W左右一次(非功率电路的面积)

网友B:
无能为力阿。。

网友C:
每年15M的用量,做什么都可以大胆上了吧?

网友D:
好像有个成本计算公式的 具体的 不记得了!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公式。

网友E:
这................楼主搞笑吧,还要自己开发芯片,是找不到,还是怎么回事呢?八个脚没这个必要吧

楼主:
主要是看别人的芯片比较好,市场上又找不到。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我想大概400万可以搞定整个过程。现在看来自己开发已是不可能了。但有没有知道,一个芯片的成本(不记开发费用),大概要多少,应该不会过0.5元吧。

网友C:
光看pin数,应该看不出成本吧。
我们电源这块的,高电压的芯片贵得多。
一直想知道这些成本怎么出来的。

网友F:
要看芯片的chipsize的,单片wafer的价格除以一片wafer上产出的芯片数量,就是一个芯片的成本;

网友G(2010-09-26):
LS,測試不要錢啊,封裝不要錢啊?想得太簡單了。。。

网友C:
估价时候,偏差20%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H:
主要看你的 内部的芯片面积,还有使用的生产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