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pcb时候排针的链接问题

楼主(2010-08-13):
protel99se pcb的时候排针怎么和元器件链接啊??????????好像要连接的元器件上没有网络标号啊 ?????????????、、谢谢啊 急 啊

网友A:
没有你就手动给它加一个

楼主:
总共有100多个引脚 都要这样加吗?

网友B:
是否原理图画的有问题。

楼主: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网络表有问题

网友D:
编辑排阵库,双击针脚,估计你number都是同一个号码,因为排阵针脚number和name一般设置隐藏,估计做库的时候没注意,修改number,你改后100%是可以的。更新原理图,再跟新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