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pcb时候排针的链接问题

楼主(2010-08-13):
protel99se pcb的时候排针怎么和元器件链接啊??????????好像要连接的元器件上没有网络标号啊 ?????????????、、谢谢啊 急 啊

楼主:
还有 pcb时候单片机要放在托盘上  怎么找啊 好像没有找到啊[[

网友A:
楼主刚起步,静下心来,先到我主页看Protel百问百答吧。

网友B:
protel99se pcb的时候排针怎么和元器件链接啊?好像要连接的元器件上没有网络标号啊?

就是通过网络标号或导线将定它们连接起来。

网友B:
还有 pcb时候单片机要放在托盘上  怎么找啊

找不到可以自己做一个,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C:
画原理图的时候可以设置下网络标号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