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项目单片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先向各位致谢!最近有一个温度采集项目,具体要用到ad,液晶驱动显示,外部中断,内部定时器中断,实时时钟,大电流io驱动,低功耗。现在选了一款小日本的单片机(瑞萨),听说低功耗可以做到3.5uA(睡眠状态),如果真是这样,那比at单片机还要好(因为其它功能都已经满足自己的设计需要,价钱貌似还便宜些),at最近老涨供货紧张呀,着急!也不知道小日本的单片机性能怎么样?望各位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3.5UA已经算是大的了

网友B:
还有其它选择,430如果比较贵,还可以考虑PIC16、MCS08、STM8L

网友:
我推荐OKI的超低功耗MCU。自己带LCD 驱动。可以满足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公司是OKI的代理。有兴趣见附件。QQ:363150871.

OKI MCU 宣传.pdf

网友C:
你对AD采集的精度要求怎样

网友D:
那个电流算蛮大的吧,不知你要的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