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与SPWM

楼主(2010-08-13):
前段时间,请教一个达人,他说电源控制方面,准备两个模块,一个是SPWM,另一个是PID模块。PID我懂,我也准备了普通的PWM了,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知道SPWM与PWM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要推荐用SPWM(正弦波PWM)?
SPWM实现的原理我懂,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比普通的PWM有优势?各位用过吗?

网友A:
SPWM(正弦波PWM)并非在任何工作条件下都有优势,仅在逆变等应用时才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B:
确实如此

网友C:
SPWM滤波后是正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否具体说明?或者是否有具体的应用实例?

网友A:
5楼:
具体说明,限于论坛帖子篇幅,无法做到。
具体应用实例,请参考逆变电源有关书籍,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好像有一本。

网友D:
哪位有单片机产生spwm的程序?我最近在做msp430产生spwm的波,很是头痛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看应用环境来定吧,并没有说哪个就一定有优势。

网友:
msp430能产生spwm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