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OPT ON -〉OPT OFF,怎样保护特殊参数不被擦除?

楼主(2010-08-13):
如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对于STM8 单片机,对于OPT选项字节,若初始时候状态为ON,若需要重新对FLASH编程时,必须先将OPT设置为OFF解除保护,此时,单片机的FLASH和EEPROM全被擦除。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启读出保护功能的时候,如何保护存在EEPROM的特殊参数不被擦除?

网友A:
可以实现,在开启读出保护功能的时候,需要留外部通信端口,如串口,且代码必须支持把内部EEPROM的特殊参数通过外部通信端口发送出来。
另外,你的EEPROM的特殊参数指什么?

楼主:
这样似乎太麻烦了
是否可以不借助外部的设备,直接对单片机进行操作?
这里特殊参数主要是一些用户密码之类的

网友B:
在你的产品发布出去之后,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解除了读保护,假如芯片不能自动地把Flash和EEPROM中的内容擦除,你的程序代码和重要数据不就会被泄漏了吗?如果你放在EEPROM是用户密码,不是也会被泄漏了吗?

提高安全性的同时,肯定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例如上飞机之前的安检,谁都会嫌麻烦,但总比出事故要好很多。

网友C:
对头,读保护的作用就是防止一般性的**!!!!!!

楼主:
关键是在产品发布以后,用户会自行更改一些东西,更改的这些东西被存储在EEPROM中的,而我们是不知道具体更改内容的,如果产品需要升级程序,这样子就会比较麻烦,请问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D:
关键是在产品发布以后,用户会自行更改一些东西,更改的这些东西被存储在EEPROM中的,而我们是不知道具体更改内容的,如果产品需要升级程序,这样子就会比较麻烦,请问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
引用 楼主:

那就需要采用2楼的方法。

网友B:
关键是在产品发布以后,用户会自行更改一些东西,更改的这些东西被存储在EEPROM中的,而我们是不知道具体更改内容的,如果产品需要升级程序,这样子就会比较麻烦,请问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需求是有意识的,而硬件的机制并不能控制谁能读、谁不能读,所以只能按照2楼说的方法,在程序中设置某种机制,保存和恢复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