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51单片机产生PWM波

楼主(2010-08-13):
我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PWM的发生器,结果出来的波形却是正负2.几V不是我想有要的0~5V的我想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希望上图说明。

楼主:
2# xuyaqi 我已经上图了 谢谢!

楼主:
2# xuyaqi B1是我要产生波形的引脚!

网友B:
你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不过问问就知道了。一定要敢问。

楼主:
6# ayb_ice 我哪个地方弄错了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你分度值调的是多少?怎么读出2。几伏的?我也不大懂,模拟示波器我很少用。。。

网友B:
你的电路都没有负电源,根本没有其它产生负电源的电路怎么可能有负压产生
是测量问题
示波器打到DC耦合档,还有测量基准线....

网友E:
呵呵,图上怎么没有pwm?

网友F:
呵呵!
1、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看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频率是否和单片机设计输出PWM的波形一样。一样就好办了。
2、你的B1驱动的三极管应该位于电机的下方。

楼主:
10# ayb_ice 我用的是交流耦合啊!测量基准线 是我想看看脉宽变化的!结果它电压变化了!如果我直接调节占空比的话,我的电压会像加了偏置电压一样 上下移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很崩溃啊!

楼主:
9# qjmxxgui 这是他的分度值2V/div.然后正好是一格多一点吗?

网友G:
调调示波器

网友E:
晕。。。
示波器用直流档

网友H:
B1点对地,包含了三极管BE压降与电机压降,以MCU的驱动能力自然到不了5V。

驱动这么个做法很离谱,要改下

网友I:
大家都好热心啊。

网友H:
将三极管E接地,电机接VCC后接入三极管C,MCU输出串联一个电阻到三极管B

网友H:
另外,你的数码管驱动接**烧三极管或者IO口。

楼主:
20# 一级菜鸟 是不是在S1,S2,S3间加电阻啊?

网友J:
怀疑你示波器的没弄好,单片机这样子接,是输不出负压来的。
示波器打到接地档,直线是否在中间?调到中间,再打到DC直流档就行了。
正负2.几V调一下不是刚好是0~5V么

网友K:
回复 网友H:

电机应该接在射级还是集电极好?为什么

网友L:
呵呵, 示波器是应该用直流档, 可是, 有一个问题哈, 我记得用AC档观察方波的话, 由于电容耦合,水平的直流电平看起来会向下倾斜, 这个图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M:
一个集体,一股力量

网友N:
一坛和气

网友O:
17楼和19楼说的对啊,你的电路有问题
按照你的图,你的Ib也要用于驱动马达,根本就不合理,另外
那个二极管是用来干掉马达停转的时候的反向电动势的,你的接法错了
你说的问题频率变了电压也变了就是与反向电动势相关的
你把马达焊下来接上10K的电路量一下啊
还有,你为什么用那么高的速度来驱动马达呢?调整pwm来控制马达的转速么?不太理解你这样设计的初衷

网友O:
补充图片

网友P:
回复 网友O:
pigdragon兄弟说得对,楼主的设计思想都没考虑好,做出来的就变成四不象了.

楼主:
28# pigdragon   我想知道那应该用多大的频率控制啊?

网友Q:
请问LED显示上面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R(2011-04-23):
Q4与B1交换接下,有2.几V Q4就会导通的

网友S:
楼主,你肯定是示波器选择了交流耦合,我现在也是做步进电机控制,前几天我以为能看就好,没调整,结果被老板骂了不会用示波器,你把示波器的耦合方式改为直流,马上就好!

网友T:
呵呵,我也是个菜鸟,我不知道你那个D8是保护三极管的还是保护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