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域反射 测导线长度

楼主(2010-08-13):
之前在网上看见一种仪器,只要插上导线的一头就可以测出其长度,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是用的时域反射技术,想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并想做个玩玩,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属于高频应用。

主要用来对地下电缆折断处的定位,应该很难做到精确测量,如果你想拿来做测量仪表的话,俺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其实可以比较你发出的波形和回来的波形的相位来判断,不过这个貌似比较难,电波的速度和C一样,你的采样率能到这么高吗,我建议先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来测量你根导线的两断的波形相位查,看看多少M的示波器能满足,你就知道该用什么速度的器件了。--为了保证好测试,导线弄长一点

楼主:
能测出长度就好,对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高频方面的知识了解太少,不知如何解决啊。

楼主:
单靠MCU肯定是没法做的,要通过外围硬件对信号进行处理吧

网友C:
这实际与雷达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仅仅是有线而非无线。
此原理在输电线故障探测中有应用。
高压输电线往往长达数十千米甚至更长。发生故障时需要判断故障点在何处,至少准确到两座铁塔之间的距离,以便派技术人员进行修理。
两铁塔之间距离数百米,电磁波每us是300米,所以时间测量需要准确到us。
楼主若是测量较短的导线,显然时间精度还要提高。

网友D:
好像可以很精确了吧。?

楼主:
如果技术好,就能更精确。
看来你对这方面了解较多啊,介绍一下吧!
7# 宋业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建议有价值,先试一下。
还想请问一下,都有些什么器件可供选择呢?

网友C:
不一定要用单片机以及AD等等。
有一台模拟示波器即可实验。
先要一个很短促的脉冲信号,发出到待测线上,同时送示波器Y轴。该脉冲发出后即关闭(高阻态),然后接收电路打开,接收到回波也送示波器的Y轴。于是示波器Y轴可以看到两个脉冲,一个在先,是发射信号,一个在后,是接收信号。知道示波器X轴扫速和两个脉冲在X轴上位置即可知道电磁波传播(一去一回)时间,计算可得距离。
扫速在1us/deg以上的示波器到处都是,比你搭个单片机加AD的电路省事得多,也便宜得多。
不用示波器,也可以用片计数器芯片,对标准频率(例如10MHz或20MHz)计数,发射脉冲将就是瞧瞧去打开,接收脉冲将计数器关闭,单片机只要读计数器计数值,再进行相关计算即可。

网友E:
我拆过公司的样品看过,前端用FPGA ,后端单片机数据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也觉得可以用FPGA+单片机,FPGA作为前端信号处理的,单片机计数并计算结果,但FPGA用的不多,不是很熟,就想找找能不能用一些集成电路或电阻电容来完成前端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打算用示波器试一下,实验室门锁了现在还没做。
你说的方法固然好,但是想做一个独立的检测仪器的话,用示波器就不方便了

网友E:
难度其实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电子传播在铜线里好像只有光速的6分之一吧,回波的接收端设置适当的宽带放大器,或者是发送波是调制形式的

网友C:
13楼:
不用示波器,用简单的计数器芯片等,也可以实现,我在10楼已经大概叙述了其工作原理。这办法也比高速AD便宜得多,而且不要求单片机的速度,最慢的51单片机都可以。
用示波器,那是二战时的方法。那时连晶体管还没有呢,更别说单片机了。我对你说示波器测量,仅仅是介绍其工作原理。

14楼:
电子的传播速度和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完全是两回事。电子的运动速度比人跑步也差不多。

网友F:
电磁波在双绞线中的传播速度大概是真空中光速的2/3左右。
  时域反射法TDR测量双绞线的长度大概可以测到的距离最远在3KM左右,现在宽带ADSL线路的维护中就用到这样的设备。
要想测的更远,还有一种技术叫频域反射法FDR。宽带ADSL线路的维护中也广泛运用。

光纤的维护中用到的技术类似,只不过电脉冲换成了光脉冲,可以测量数十公里远的范围,因为光纤中光的衰减小的多,叫光时域反射法OTDR。

网友F:
这个技术虽然不是太复杂,但是要做个玩玩也还是挺费工夫的。

网友G:
飞行时间的测量

网友D:
本坛有本激光测距的书看看就会有收获。

网友D:
简单的说,连续发射100hz的信号,收到回波时发送了100.32个周期,能不能算出时间,再换算成长度。

网友H:
各位,似乎你们都想的复杂了。

其实不是用什么反射做的

两根导线之间是有电容的,可以把导线看成平板电容

事先标定一下即可

然后将导线作为电容并入 频率发生电路

后端用 单片机测量频率变化就可以知道电缆断在哪里了

这个我之前公司我做过产品了。

用51做的话,距离短不太好做。因为频率太高了。倒是远了比较好做,频率会越来越低

所以用FPGA做的话,可以测量的频率越高,那么可以做的距离就越长

楼主:
首先要感谢给位朋友的指点:),现在对整个原理有了一定了解,接下来的就是需要去实践了。
也可以用片计数器芯片,对标准频率(例如10MHz或20MHz)计数,发射脉冲将就是瞧瞧去打开,接收脉冲将计数器关闭,单片机只要读计数器计数值,再进行相关计算即可。
针对10楼这个方案我还有些问题,
第一是对“短促的脉冲信号”要求,因为如果不够短,脉冲还没完全发射出去,就已经返回了,这个短的脉冲信号,单片机的IO脚能实现吗?如果用一般的51单片机,选用12M晶振,系统频率是1M,脉冲最小也得1us,要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就至少需要(1us/2)*v,v是电信号在导线中的速度,现在还不确定,结果应该在100m以上,也就是说100m以内的导线长度没法测了,这样大的盲区怎么解决呢?
第二,用于计数芯片的标准脉冲是不是频率越大结果越精确,因为频率越大相应的时间就越精确,这个高频率的应该怎样获得,我之前没接触过,还请大家赐教。当然受限与计数芯片,我参考的是74hc160,频率又不能太大,它能处理的信号大约在10M、或几十M,这样精度还是没法得到保障。
以上是我参考大家的指点提出的问题,有错误请指出,另外针对这些问题请大家说说解决方案。
这是小弟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子,能都到这么多人的帮助,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你们了!

网友C:
22楼:
不是测双绞线,也不是测同轴电缆,是测单根导线的长度。
用测量电容的方法来测量双绞线或同轴电缆的长度,换另一种规格或型号,必须重新校准。

23楼:
“盲区”不可避免。二战时的雷达,盲区达3km。飞机发现潜艇后,接近潜艇到3km,再近就无法使用雷达,只能用探照灯跟踪,然后投弹。
你所说产生发射脉冲的方法,是软件控制实现。若使用硬件产生脉冲,则可以更短,例如使用单稳态触发器。单片机产生的脉冲再宽些也没关系,单片机产生的脉冲仅用于触发单稳态触发器,而脉冲宽度由单稳态触发器参数决定。
要脉冲尽量窄,最好是用分立元件构成单稳态触发器,这样的触发器,能够产生比集成的单稳态触发器所产生的更窄的脉冲。
计数器芯片当然是计数频率越高越能精确测量时间长度。不过,以现在的计数器芯片,做到测量几米长度的导线并不现实,因为电磁波传播太快。
汽车上的倒车雷达,实际使用的是超声波。超声波传播速度仅为每秒三百多米,当然可以测量很近的距离。

网友I:
传输线的话,发个阶跃信号看回波即可。若是单线,基本没辙,除非你知道详细的分布。

网友I:
分布都知道了,还用测否?

网友J:
我原来做通信的时候  测试同轴电缆的损坏位置可以用驻波仪   但是精度还是不太好  楼主想做单根线  估计要解决的还是精度问题,短距离光速实在是太快了。

网友E: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不同阻抗线缆标定的问题,电介常数越高,波传导速率就越慢,成品上有个不同线缆的选择键,FPGA的IO 输出可以同步到时钟的200-300M左右,精度大概可以做到数十厘米级别,硬件上还要做好PCB的阻抗匹配

网友K:
如果技术好,就能更精确。
看来你对这方面了解较多啊,介绍一下吧!
7# 宋业科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连续发射100hz的信号,收到回波时发送了100.32个周期,能不能算出时间,再换算成长度。

我想,不会太精确的。

原因是必须有一个“标准”。例如,延迟0.32个周期,那只是延迟0.32个周期,但是,单位延迟时间与长度对应关系表面上是件简单的事,但实际不会太简单。我们假定导线本身条件不变,但只要空气环境变化就能改变实际测量值,因此空气环境的变化意味着导线的电容变化,而电容一变,那个标准就改变了----那个“标准”有那么容易被掌握吗?

网友L:
几cm的话,实验室里用安捷伦的LCR仪,有测试TDR(时域反射?反正可以测试线上每一点的特性阻抗)的功能。
几米到百米之内的话,网管那里有福禄克的表,可以直接知道是哪头的水晶头没有压好。
几千米的话,手上没有仪器。

楼主:
早上去实验室了,向老师借了一大捆网线,想用maychang提到过的一些方法测试一下,可打开示波器之后感觉无从下手,在那想了会儿还是没有好的办法,那边不能上网于是就回来了。
示波器是Tektronix TDS 1002.
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测量发射和接受之间的时间差,这里是不是需要个专门的电路来解决呢?
楼上提到了福禄克的表,那个确实好用,也好贵,赚了中国人不少钱,为什么国人不能做出类似的产品呢?说远了,呵呵
再说我的问题,之前说到测量时的标准频率,如果没法提高标准频率,测量精度就很差,如果几十米、100米左右的线,精度只能是10m左右,那就没意义了。提高精度,除了选用高频率的器件,是不是就没办了呢?
其实之前问过一个老师,他叫我不要做这个,一是没什么实用意义,二是有难度:L,我还是想试一下,就算最后没结果,也能收获不少。还是再试试吧!

网友M:
哈哈,多谢6楼maychang前辈!
以前只知道每秒30万公里的概念,却从没想过每微秒才300米的问题,,,哈哈,突然感觉这速度其实也不算快嘛^_^

网友C:
32楼:
“突然感觉这速度其实也不算快嘛”
找个比这个速度更快的?

网友A:
哈哈,多谢6楼maychang前辈!
以前只知道每秒30万公里的概念,却从没想过每微秒才300米的问题,,,哈哈,突然感觉这速度其实也不算快嘛^_^
引用 网友M:

哈哈,你确定是300米/us 吗?

网友I:
真空光速C = 299792458m/s

网友A:
真空光速C = 299792458m/s
引用 网友I:

在大气中,光速是会下降不少的吧!?

好像和湿度和空气密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网友I:
不会,影响光速的只有相对磁导率和相对介电常数。大气中此两参数接近于1。

网友C:
37楼:
空气中光速确实比真空中低一点,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完全可以不计这一点差别。
但在天文观测中,若观测对象不是在天顶而是接近地平线,那就要考虑空气的折射率进行修正了,此即所谓“蒙气差”。

网友E:
1s=1000ms=1000us
1s=1百W us
确实是300 米/us

<高速数字设计>里面实际上有此仪器所需要公式以及频率微调的资料,可以说一本书足以

FPGA 的IO 上升沿在 ns 级,同轴电缆波速只有光速的百分之66,1000ns=1us

所以大概估算能做到10-30CM 之间的精度
首先可以用两个IO,一个做脉冲波输出,一个做接收输入,同时开启内部计数器接收端接收到两个波时,他们之间的差值既是线长度X2,在送入单片机做数值运算,显示还有功能切换,当然,还有涉及到具体的脉冲怎么取值(上升沿的时间,趋肤效应和电介质的精度偏差)要做个试验容易,做个实际的产品就需要考虑很多理论和测试

网友I:
真空电磁波延迟:84.73 (皮秒/英寸)。奇怪的单位,但对PCB较方便。

介质中的延迟:84.73 * (μr εr)^0.5。通常μr ≈ 1,故有84.73 * (εr)^0.5。

另,40L的单位有误,是ps/in. 而非ns/in.

网友E:
呵呵,那个是华为翻译的错误,正式出版中文里面是 PS:lol

网友N:
这个国产的仪器已经有生产出来了。就是采用的TDR技术,双绞线误差是1M.测量距离是0~200米。
请查看北京奈图尔公司的,性能指标如下:
http://www.nettooler.com/products/wwyq/nlink/2010-07-13/6.html

网友N:
这个导线长度的测量的话,要考虑采用计算返回脉冲的多次累计,

楼主:
#43
产品确实有了,像福禄克的产品功能性能会更好,不过价钱贵得多
我只是想自己试一试,不过现在感觉困难很大啊
如果你能更具体介绍一下它的实现原理就更感谢你了
不过像这种资料也不会轻易外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天在实验室,想测试一下,可是一直无法实现,可能是方法不对吧
也许是时间确实太快,想测试时间差很不好测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用示波器测这个呢,期待……主要介绍一下器件的选择吧,这方面积累太少了

网友O:
测量光纤用的是OTDR,FPGA+DSP。。。。

楼主:
回复 网友O:
很感谢xzwangc的无私奉献!!!
原理图好复杂啊,我用了两三分钟才打开,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图,很震撼,不过还没细看,看这样的图很有压力呀

网友P:
听得我晕里晕菜的

网友Q:
我是学通信电缆的,我们上课时书上介绍的有这种仪器,主要是对电缆的折断处进行定位。如果做的话应该也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要做肯定是行的啊,因为已经有人做出来了。不过想的时候简单,做的时候发现问题真的很多。
楼上肯定也有比较成型的想法了吧,能否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Q:
这个对信号处理以及整个系统求比较高,你主要是想做成什么样的?我们用的一个光域分析仪还是进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确实有很高要求啊,我也只是想尝试一下,对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按原理实现一个能测长度的系统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R(2013-07-23):
有个测量时差的芯片可以用,精度很高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有个测量时差的芯片可以用,精度很高

TDC_G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