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器的规格有那些?

楼主(2010-08-13):
贴片电容有黑色的么,黑色的是不是坏了?有哪些规格呢?

网友A: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看看是否有用:

贴片电容有黑色的,但常用的很少,只有贴片钽电容是黑色的,其它黑色的一般都是贴片电感。贴片钽电容基本都是用在精密电器上,因为成本造价高,普通电器多不采用。如果确定是个普通电容,而且发黑了,那一定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