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机加速控制

楼主(2010-08-13):
用单片机控制H桥驱动直流电机,但怎么通过PWM来实现调速,实现速度的控制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H 桥之对于 单管驱动, 是提供了正反转功能.
不换向的情况下, 就一对角的两个管子关断, 另一对角的两管子导通(或者 PWM 信号) 控制, 即可实现调速.
而导通(或pwm控制)的两个管子, 可以一个管直接导通, 仅一个管子加 PWM 控制.
当然, 电机还有个续流的问题, 不要忽视这点, 因为通常续流电流瞬时值是等于导通时的电流的. 处理好了(比如同步整流技术), 可以大大降低功率管的热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