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道面试题——运放的!

楼主(2010-08-13):
反馈回路能实现么,我把电桥中间的那个电阻去掉它不没反馈回路了?
怎么看这个图呢?一头雾水中...

网友A:
R4上没电流流过,貌似不用管。
Vin=V0*rr/(r1+rr)

rr是r3,r5,r2的电阻。

网友B:
这要是一头雾水,以后怎么办?
2楼说了,R4不用管它。
R2R3R5都是10k欧,总电阻6.667k欧(10k的2/3),这个会算吧?
那么R2两端分到输出电压的多少?这个也会吧?
运放反相输入端得到的,是R2两端电压的一半。
就这么点事情。

网友C:
运放输入电流为零,那么R4就等于短路。

网友A:
看了3楼,发现弄错了。还要除以2
2# zjswuyunbo

网友D:
去掉R4,把R1,R2与Vo等效成Vo2=1/2Vo,Ro=R1||R2=5K
那么剩下的就是(RO+R3)与R5的同比例放大器。
结果是Vo=2Vo2=5vin

网友E:
把电桥中间的那个电阻去掉它不没反馈回路了?

确实这样。
至于计算问题,就是具体的计算问题,另搞吧。

网友F:
正解是电阻的三角形接法到Y形接法的转换,电路基础。

网友G:
第二次在坛子里面看见 这个电路

又一次标记

网友H:
其实理解运放的原理就很简单了,虚短,虚断。。

网友B:
11楼:
楼主的问题,与运放的虚短虚断毫无关系,运放接成比较器甚至正反馈的迟滞比较器,这些计算照样适用。

9楼: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是用星三角变换解决,岂非杀**用牛刀?

楼主:
呵呵,谢谢maychang大侠和 zjswuyunbo这位粗心的童鞋,你们的方法额懂了,才接触没多久,见笑了。,
8#
还以为用电桥呢,所以这么问,呵呵

9#
我一开始就想这个呢,可惜貌似不行

7#
你的等效是怎么回事啊,有有点不懂。。
regards,thks all..

网友I:
运放的黄金定律:虚短和虚断

网友D:
这个和虚短和虚断没有关系,是对电阻网络的简化

网友J:
我也搞错了。呵呵,第一次看到这个图我也是一头雾水。。
老爷子教训的是。

网友J:
但是说句实话,感觉出这个题的人真是SB。实际设计电路谁会设计这样的电路

网友E:
同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计算也不要想得太复杂----只要将Uo端对反相端的电压Un的分压比求出来,然后取倒数即可。

本例:Un=0.2Uo,因此放大倍数为1/0.2=5

网友K:
cadence USR6 license 谁有?急需!

网友E:
回复 网友L:

说虚短,意思是说同相反相端电压相等。
讲虚断,意思是说:1同相反相端电压相等但没有电流流过,2对地也没有电流。既然两者都没有电流,R4就没有电流,因而它的两端电压应当相等----如此,R4电阻不论是何值都无妨,所以能拿掉。

网友L:
三楼的口算方法听懂了

网友M:
LZ  这不是典型的T型网络么?  模电书没好好看

网友N:
很简单的题目:ui=R5/(R5+R3)* ((R3+R3)//R2 )/(R1+(R3+R3)//R2) *U0
简化的结果是U0=5*Ui  虚短和虚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