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101的JTAG用做GPIO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我现在程序中是要把STM32F101的JTAG用做GPIO。调用了库函数中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这个没有问题。
    后来因为程序还需要调试一下,所以我把软件中的这句话注释,想重新烧FLASH来调试,不过怎么JTAG就连不上了,自然也无法烧写和调试。这个是什么问题,该任何解决?

    另外一个ISP的问题,我想通过UART1烧程序,将BOOT0和BOOT1按照手册上的配置,试验了好多次也没法成功,不知道哪位成功过?多谢!

网友A:
把BOOT0和BOOT1设置为从RAM启动,再下载新的程序到Flash中,覆盖掉JTAG用做GPIO的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