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的LF353和LM311组成的三角波和方波发生器

楼主(2010-08-13):
搭建了一个三角波和方波的发生器,但是经过仿真的时候发现输出的波形不稳定。图中的方波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很多的纹波,而下半部分则是很平滑的方波。为此感到困惑,希望大家发现一下自己的高见。

网友A:
图中的方波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很多的纹波,而下半部分则是很平滑的方波。

如果是实际电路,可以看看电源的波纹如何
现在是仿真电路,有些想不懂

楼主:
实际电路还是和仿真差不多

楼主:
这个问题也太怪了吧

网友B:
4楼:
一点也不怪,常有的事情。
这些“纹波”,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在突变的电压电流作用下的响应。突变的信号,电路分析教材中一般称“阶跃信号”。其响应,见电路分析教材有关部分,通常是指数衰减的振荡。
至于方波顶部有“纹波”而底部没有,那是因为LM311是OC输出。内部三极管导通时输出为低,因三极管导通时内阻很小,不能形成类似纹波的“指数衰减的振荡”,只能形成非周期性的衰减。而内部三极管截止时输出为高,输出电阻较大(近似就是R11),所以形成类似纹波的“指数衰减的振荡”。其原因,仍然是要看电路分析教材有关部分,这是该电路微分方程的两种解。

楼主:
回复5楼:
5楼正解。
那么是不是改变R11的大小就可以控制内部电路的充放电时间,也就可以控制纹波的大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