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低功率逆变电源方案

楼主(2010-08-13):
输入:5v或12v
输出:交流170V,纯正弦波,功率2w
尺寸越小越好,谢谢谢谢

网友A:
1,正弦振荡+TDA8227功放+变压器升压,最简单;
2,DC-DC升压到500V, 弄个正弦振荡器推分立OTL,体积最小;

网友B:
那这个效率可能就很低了.

网友A:
产量不大的,非电池供电的,2W功率就不要追求效率了。

网友C:
搞个DC-DC,输出正负250V,再来个OCL功放接成文氏电桥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