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最近怎么见不到了?!

楼主(2010-08-13):
有开关电源浪涌测试方面的东西需要请教,请蚂蚁现身!

用飞兆的FSEZ1317做了一个小功率的AC-DC,在220VAC输入初级并了一个压敏电阻,在做浪涌测试的时候,压敏应该是动作了,此时浪涌测试设备提示过流保护并自动结束浪涌测试,但对于压敏来说,有浪涌电压过来动作后,电流肯定是很大的啊,此时必然就保护了,除非压敏根本没击穿,并且后级也没击穿,此时浪涌测试设备才不会过流。

请教蚂蚁,这样的浪涌测试验做为该AC-DC性能的测试数据吗?

奉上5分给最佳答案者。

网友A:
下雨天多了 蚂蚁搬家到树上了.....

网友B:
呵呵、。、、蚂蚁上树啊 、、、

网友C:
呵呵,蚂蚁甚少在侃单片机栏目现身,楼主找错地方了,蚂蚁其实天天都在二姨家晃着,夜无衣还是去电源技术那里裸奔一下,保证蚂蚁现身……

楼主:
呵呵,谁给我转过去?!

网友C:
就楼主的问题而言,压敏电阻本身存在着一个动作电压,其导通也需要时间,导通后的瞬态电流值则要看浪涌信号源的内阻和能量,电流未必会很大,如果浪涌电压相比压敏电阻的动作电压不够高或其电压上升斜率过快,那么压敏电阻尚未动作,后级就可能已经承受不住了,这时需要通过正确选择压敏电阻的规格以及在电路设计上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瞬态保护问题。具体来说,除正确选择压敏电阻的规格外,可在压敏电阻前端串入一个共轭电感(当然最好再用电容组成共轭派型滤波器),该电感的引入除可以改善EMI特性外,还可以抑制过快的浪涌电压上升率,给压敏电阻以足够的导通时间。

楼主:
TO CHUNYANG:

1、共模电感什么的就不加了,根据飞兆的要求,把共模电感放到了压敏的后面 。
2、测试时,压敏达到了动作电压,并且确实保护了后级的电话,后级电路未出现故障。
3、现在的问题是,压敏达到动作电压后相当于形成一个低阻抗的电流通路,此时从浪涌测试设备到压敏形成了一个较大电流的回路,对于我的浪涌测试设备来说有一项功能就是检测被测试品是否发生击穿,此时压敏被击穿后浪涌测试设备会提示‘试品被击穿,测试被迫终止’,当然,压敏此时是没有爆掉的了,重通电,被试品依然是功能、性能正常的。
4、我想在关掉了这个击穿检查,但浪涌测试设备的2A保险丝又爆掉了,因为浪涌测试设备需要一个隔离变压器,这个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决定了浪涌测试设备的保险丝最大只能接到3A,所以,又出现了关掉的麻烦。
5、呵呵,不知别的厂家是如何对开关电源的浪涌测试的,判定合格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D:
写错了

做耐压测试的时候要撤去压敏电阻,请在做测试前提出声明,感觉楼主做的是耐压测试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TO 兰天:

不能去掉,去掉就不符合测试规范了,呵呵,测试品和最终产品形态必须一致。

楼主:
这不是耐压测试,浪涌和耐压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网友E:
如果测试设备的响应速度很快,压敏电阻承受的脉冲能量小于其脉冲耐能时,不会损坏。
一般都要好几个焦尔呢,个头比较大的要一百多焦尔

网友E:
还好还有个站内信,哈

网友F:
呵呵 蚂蚁的话比较简练 俺没有看明白~

楼主:
如果测试设备的响应速度很快,压敏电阻承受的脉冲能量小于其脉冲耐能时,不会损坏。
一般都要好几个焦尔呢,个头比较大的要一百多焦尔
引用 网友E:

大蚂蚁,俺的压敏电阻现在没有坏,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就是测试的时候显示击穿,浪涌测试设备的击穿是通过检测测试电流的上升速度和电流值来判断的,如果我关闭这个击穿功能,则浪涌设备的保险丝就爆掉了,也没办法测试下去。

网友G:
LZ  电源的书 小日本出了一本 可以看看  不过我没看过 只是听说过

楼主:
LZ  电源的书 小日本出了一本 可以看看  不过我没看过 只是听说过
引用 网友G:

这是电源性能指标测试,看那书没用。

哈哈,俺有关电源书的有很多很多啊。

网友H:
天热蚂蚁搬家了~~~

网友I:
天热蚂蚁搬家了~~~
引用 网友H:

蚂蚁搬家就意味着有暴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