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768频率测试

楼主(2010-08-13):
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测试MCU的32.768的频率,

谢谢1

网友A:
EPSON的晶振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频率,办法之一是读出信号在X轴上一个周期占的格数,再通过X轴扫速计算。此方法很不准确。
示波器测量频率的另一方法是使用标准频率源,标准频率源和待测频率同时送入示波器的X轴和Y轴(停止X扫描),对屏幕上的图形(李沙育图形)进行分析,决定待测频率与标准频率之比。此法非常准确,但需要标准频率源。
32.768kHz的频率,最好是接入计数器进行计数,与标准时间(收音机的报时信号或授时台信号)进行对比。实际上,是用收音机报时信号或授时台信号当作标准来比较。此法需要比较长时间进行测量,但结果非常准确。

网友C:
32768有专用的频率计。

网友D:
数字示波器直接可以读出的啊

网友E:
示波器本身的精度,也就是普通晶振的精度。
第二,读出来的那个频率在抖动。。。。。应该跟采样频率有关系。

网友F(2016-07-29):
用频率计/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