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电路电容的作用是?大家看看,帮帮忙!

楼主(2010-08-13):
大家帮我看看
图中地前面还有个气敏传感器,等效为宜可变电阻,同过它的等效阻值,来控制RP的电压使Q导通或者截止,从而使单片机的P3.3检测到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请问:电容起什么作用?该用多大呢?(老大说是C2为延时电容,用于减小传感器初始稳态的影响)怎么理解?本人菜鸟,请支招,最好讲具体点,我怕我还是不懂!谢谢!

楼主:
没人?自己顶下

网友A:
消除干扰,防止误动作

楼主:
讲具体点,我菜鸟

楼主:
换句话说,是怎么实现防止误动作的

楼主:
在线=答复,呵呵,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在吗,大侠?

网友B:
平时三极管是截的,C上是充满电的等于VCC,当气压改变到一定程度,导致三极管导通,C上的电才通过三极管放掉,放电的过程就是P33的下降沿,这个下降时间就是RC,R是从C上端看相对于地的等效电阻。如果有个干扰使三极管瞬间导通一下,当然这个这个瞬间是很短的,其时间远远小于RC,就不会使P33出现明显的下降,后续的电路就不动作了,也就是抗干扰。当然这个RC还是要小于气敏传感器的动作周期的,否则气敏一个动作过后C上的电都还没放完下一个动作有来了,这下个动作就检测不到了,电路就失去其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这电容该选多大呢?为什么要用电解的?有什么好处啊?单片机的复位电容也有不少用电解的,是不是容量大点?

网友C:
电解电容的值一般比较大,具体值和你那个传感器的触发信号宽度有关,根据RC放电公式,可以大概推断出C的值。

网友D:
慢速充电,快速放电。
通常用于“抓峰值”用的。

网友E:
去耦,消除自激振荡的作用

网友E:
改善三极管放大的性能

网友F:
电容说实话,俺想不出来
不过我倒觉得你的p3.3就这么的接在这里是错误的,请猜想你的气敏传感器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一定是个模拟量,如果这个模拟量使得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正好输出在p3.3的中断临界值上,恰好此时,打个比方这里输入端有个50hz的很小的干扰在,经三极管放大之后,你的单片机就在一秒内收到50个低电平的中断?

你这里的三极管根本不能这样搞,要放一个斯密特触发器,使得器敏传感器等效的电阻低于某个值时就可以报警。
那个电容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三极管不要用了,要放个运放组成的斯密特触发器,或者555器件组成的触发器才合理
要考虑减少误触发,电容应和气敏传感器的输出并在一块,即斯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端
具体电容要多大?你要考虑你实际中经常出现多大的跳变干扰,用RC公式算算,放个大概的值就可以了,不过既然你的传感器R不断的变,考虑到气敏传感器这种东西输出肯定不会变的很快,你可以考虑放个较大的电容在斯密特电路的输入,也就是你传感器的输出那里(几个uF,已经很大了,再大也可以,没什么意思,反正后面有个斯密特电路,电容保证斯密特电路不要在临界点跳舞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想减少电路的复杂度,你可以通过AD转换把电压直接读进去,然后在软件里面识别,有什么实验数据变更了,你对报警的临界点不满意了要调整,就改下软件,就不需要重新算斯密特电路的转折点,还要用烙铁焊来焊去,功能上甚至可以显示测得的数据是什么,让操作者更直观的了解具体的情况,更甚至让操作员设定报警门限,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G:
这个电容的作用,看到后面的电路更好理解。

网友H:
没看明白

网友I:
平时三极管是截的,C上是充满电的等于VCC,当气压改变到一定程度,导致三极管导通,C上的电才通过三极管放掉,放电的过程就是P33的下降沿,这个下降时间就是RC,R是从C上端看相对于地的等效电阻。如果有个干扰使三极管 ...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容 三极管开路,集电极还是5V啊?

网友J:
这个三极管什么时候能导通呢???
PNP的三极管。。。。。但是基极永远比发射极电压高呀,

网友J:
个人认为,正是电容的存在,使得这个三极管不可能工作在放大区,肯定在饱和区吧
18# pigdra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