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个月没法解决的问题(USB)(求救!)

楼主(2010-08-13):
实际数: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9

我得出的数据。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这里为空字符)

开始USB
设备请求
设置地址
设备请求
置配请求。。。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这里为空字符)
就在这里出错。。读不出长度。。停一会,再重新枚举,

最后还能枚举成功,
不明什么原因?我用D11和D12都是一样。。郁闷啊。

reset重起
suspend挂起
reset重起
suspend挂起
suspend挂起
reset重起
设备描述符请求。
设地址
设备描述符请求。
配置描述符。。。()这里没有给出长度。。/。?不明。
下面硬件图。

//-------------------------以下为仿圈圈书里的程序。。。。。。。
void disusbconnect(void)
{
unsigned char Buffer[2];
Buffer[0] = 0x80;
D11WriteCmdData(0xd0, Buffer, 1);
Buffer[0] = 0x01;
D11WriteCmdData(0xd8, Buffer, 1);

Buffer[0] = 0x06;
    Buffer[1] =0X40;
D11WriteCmdData(D11_SET_MODE, Buffer, 2);

}

void usbconnect(void)
{
unsigned char Buffer[2];
Buffer[0] = 0x16;
    Buffer[1] =0X40;
D11WriteCmdData(D11_SET_MODE, Buffer, 2);//(0-11)
}

void D12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DRE=DDRE|0X80;

        D12SetCommand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asm("nop");asm("nop");

        D12SetPortOut();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PORTF=Comman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Data(Command); 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unsigned char D12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E=DDRE|0X80;

        D12SetData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PortL();                                                                    //上拉

        D12SetPortIn();

        D12Clr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temp=D12GetData();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_delay_us(1);

        return temp;
}

void D12Write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DDRE=DDRE|0X80;

        D12SetData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PortOut();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PORTF=Value;                asm("nop");asm("nop");//_delay_us(1);//D12SetData(Value);         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unsigned int D12ReadID(void)
{
        unsigned int id;

        D12WriteCommand(0xfd);

        id=D12ReadByte();                        asm("nop");asm("nop");//_delay_us(1);

        id<<=8;

        id|=D12ReadByte();

        return id;
}

void UsbDisconnect(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MODE);
        D12WriteByte(0X06);
        D12WriteByte(0X47);
        delay_n10ms(110);

}

void UsbConnect(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MODE);
        D12WriteByte(0X16);
        D12WriteByte(0X47);
}

void UsbBusSuspend(void)
{
        printf_uart("Suspend\n\r");
}

void UsbBusReSet(void)
{
        printf_uart("Reset\n\r");

}

void D12SelectEndpoint(unsigned char Endp)
{
        D12WriteCommand(0x00+Endp);

}

unsigned char D12ReadEndpointBuffer(unsigned char Endp,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j;

        D12SelectEndpoint(Endp);

        D12WriteCommand(D12_READ_BUFFER);

        D12ReadByte();

        j=D12ReadByte();

        if(j>Len)
        {
                j=Len;
        }

        D12SetPortL();

        D12SetPortIn();

        D12_A0_off;

        for(i=0;i<j;i++)
        {
                D12Clr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Buf+i)=D12GetData();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return j;

}

void D12ClearBuffer(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CLEAR_BUFFER);
}

void D12AcknowledgeSetup(void)
{
        D12SelectEndpoint(1);
        D12WriteCommand(D12_ACKNOWLEDGE_SETUP);
        D12SelectEndpoint(0);
        D12WriteCommand(D12_ACKNOWLEDGE_SETUP);
}
unsigned char D12WriteEndpointBuffer(unsigned char Endp,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D12SelectEndpoint(Endp);

        D12WriteCommand(D12_WRITE_BUFFER);

        D12WriteByte(0);

        D12WriteByte(Len);

        D12SetPortOut();

        for(i=0;i<Len;i++)
        {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WriteByte(pgm_read_byte(Buf+i));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D12SetPortIn();

        D12ValidateBuffer();

        return Len;
}

unsigned char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unsigned char Endp)
{
        unsigned char Buffer;

        D12WriteCommand(D11_READ_LAST_TRANSACTION +Endp);

        Buffer=D12ReadByte();

        return Buffer;
}

void UsbEp0Out(void)
{
        unsigned char Buffer[16];
        unsigned char bmRequestType;
        unsigned char bmRequest;
        unsigned int  wValue ;
        unsigned int  wIndex;
        unsigned int  wLength;

        if(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0)&0x20)
        {

                D12ReadEndpointBuffer(0,8,Buffer);

                D12AcknowledgeSetup();

                D12ClearBuffer();

                bmRequestType=Buffer[0];
                bmRequest=Buffer[1];
                wValue=Buffer[2]+(((unsigned int)Buffer[3])<<8);
                wIndex=Buffer[4]+(((unsigned int)Buffer[5])<<8);
                wLength=Buffer[6]+(((unsigned int)Buffer[7])<<8);

                 PrintShortEx(bmRequestType);

                 PrintShortEx(bmRequest);

                PrintShortInHex(wValue);

                PrintShortInHex(wIndex);

                PrintShortInHex(wLength);

                printf_uart("Ep0\n\r");

                if((bmRequestType==0x80)||(bmRequestType==0x81))
                {
                        switch((bmRequestType>>5)&0x03)
                        {
                                case 0:
                                        switch(bmRequest)
                                        {
                                                case GET_DESCRIPTOR:
                                                        //printf_uart("GET_DESCRIPTOR\n\r");
                                                                switch((wValue>>8)&0xff)
                                                                        {
                                                                        case DEVICE_DESCRIPTOR:
                                                                                //printf_uart("DEVICE_DESCRIPTOR\n\r");

                                                                                pSendData=DeviceDescriptor1;
                                                                                if(wLength>DeviceDescriptor1[0])
                                                                                {
                                                                                        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0];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0]==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printf_uart("ConfigDescriptor\n\r");

                                                                                pSendData= ConfigurationDescriptor1;

                                                                                SendLength=ConfigurationDescriptor1[3]*256+ConfigurationDescriptor1[2];
                                                                                //if(wLength!=0x0022)
                                                                                //wLength=0x0009;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REPORT_DESCRIPTOR:
                                                                                pSendData= ReportDescriptor1;
                                                                                SendLength=sizeof(ReportDescriptor1);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else if(bmRequestType==0)
                {
                        switch(bmRequest)
                        {
                                case SET_ADDRESS :
                                        D12SetAddress(wValue&0xff);
                                        SendLength=0;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SET_CONFIGURATION:
                                                printf_uart("SET_CONFIGURATION");
                                                D12SetEndpointEnable(wValue&0xff);
                                                SendLength=0;
                                                NeedZeroPacket=1;
                                                UsbEp0SendData();
                                break;

                                default :
                                        break;

                        }
                }
                else if(bmRequestType==0x21)
                {
                        SendLength=0;
                        NeedZeroPacket=1;
                        UsbEp0SendData();
                }
                else if(bmRequestType==0xA1)
                {
                        printf_uart("Set_class");

                        pSendData= TouchPoint;
                        SendLength=sizeof( TouchPoint);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
                else
                {
                        printf_uart("?");

                }

        }
        else
        {
                D12ReadEndpointBuffer(0,16,Buffer);
                D12ClearBuffer();
                printf_uart("END\n\r");
        }

}

void D12ValidateBuffer(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VALIDATE_BUFFER);
}

void UsbEp0SendData(void)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DeviceDescriptor1[7],pSendData);

                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

                pSendData+=DeviceDescriptor1[7];

                printf_uart("Send1\n\r");
        }
        else
        {
                if(SendLength!=0)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SendLength,pSendData);
                        SendLength=0;
                        printf_uart("Send2\n\r");
                }
                else
                {
                        if(NeedZeroPacket==1)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0,pSendData);
                                NeedZeroPacket=0;

                        }
                }
        }
}

void UsbEp0In(void)
{
        printf_uart("UsbEp0In\n\r");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1);
        UsbEp0SendData();

}

void D12Set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ADDRESS_ENABLE);
        D12WriteByte(0x80|Addr);

}

void D12SetEndpointEnable(unsigned char Enable)
{
        D12WriteCommand(D11_SET_ENDPOINT_ENABLE );
        if(Enable!=0)
                D12WriteByte(0x01);
        else
                D12WriteByte(0x00);
}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抓取正常的usb通讯数据看看,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实际数: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9 0x00

我得出的数据。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这里为空字符) 0x00

开始USB
设备请求
设置地址
设备请求
置配请求。。。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这里为空字符) 0x00
就在这里出错。。读不出长度。。

最后还能枚举成功,不明什么原因?我用D11和D12都是一样。。郁闷啊。

reset重起
suspend挂起
reset重起
suspend挂起
suspend挂起
reset重起
suspend挂起(这里有问题?不明为什么)
设备描述符请求。
设地址
设备描述符请求。
配置描述符。。。()这里没有给出长度。。/。?不明。

最后还能成功。。求救。。。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B:
什么信息都不提供,谁能帮你解决问题?
就好像你对医生说你生病了,然后你要求医生告诉你,你得了什么病。除非医生是你肚子里得蛔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一开始出错,也没什么信息可知道,要写的我基本都写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usb端点的接收函数有问题,你最好贴上来看看,以便于分析!!!

网友D:
不好解决

楼主:
仿圈圈书模一样的程序。
void D12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DRE=DDRE|0X80;

        D12SetCommand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asm("nop");asm("nop");

        D12SetPortOut();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PORTF=Comman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Data(Command); 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unsigned char D12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E=DDRE|0X80;

        D12SetData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PortL();                                                                    //上拉

        D12SetPortIn();

        D12Clr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temp=D12GetData();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_delay_us(1);

        return temp;
}

void D12Write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DDRE=DDRE|0X80;

        D12SetDataAdd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PortOut();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PORTF=Value;                asm("nop");asm("nop");//_delay_us(1);//D12SetData(Value);         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unsigned int D12ReadID(void)
{
        unsigned int id;

        D12WriteCommand(0xfd);

        id=D12ReadByte();                        asm("nop");asm("nop");//_delay_us(1);

        id<<=8;

        id|=D12ReadByte();

        return id;
}

void UsbDisconnect(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MODE);
        D12WriteByte(0X06);
        D12WriteByte(0X47);
        delay_n10ms(110);

}

void UsbConnect(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MODE);
        D12WriteByte(0X16);
        D12WriteByte(0X47);
}

void UsbBusSuspend(void)
{
        printf_uart("Suspend\n\r");
}

void UsbBusReSet(void)
{
        printf_uart("Reset\n\r");

}

void D12SelectEndpoint(unsigned char Endp)
{
        D12WriteCommand(0x00+Endp);

}

unsigned char D12ReadEndpointBuffer(unsigned char Endp,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j;

        D12SelectEndpoint(Endp);

        D12WriteCommand(D12_READ_BUFFER);

        D12ReadByte();

        j=D12ReadByte();

        if(j>Len)
        {
                j=Len;
        }

        D12SetPortL();

        D12SetPortIn();

        D12_A0_off;

        for(i=0;i<j;i++)
        {
                D12Clr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Buf+i)=D12GetData();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Rd();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return j;

}

void D12ClearBuffer(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CLEAR_BUFFER);
}

void D12AcknowledgeSetup(void)
{
        D12SelectEndpoint(1);
        D12WriteCommand(D12_ACKNOWLEDGE_SETUP);
        D12SelectEndpoint(0);
        D12WriteCommand(D12_ACKNOWLEDGE_SETUP);
}
unsigned char D12WriteEndpointBuffer(unsigned char Endp,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D12SelectEndpoint(Endp);

        D12WriteCommand(D12_WRITE_BUFFER);

        D12WriteByte(0);

        D12WriteByte(Len);

        D12SetPortOut();

        for(i=0;i<Len;i++)
        {
                D12Clr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WriteByte(pgm_read_byte(Buf+i));        asm("nop");asm("nop");//_delay_us(1);

                D12SetWr();                                                                asm("nop");asm("nop");//_delay_us(1);
        }

        D12SetPortIn();

        D12ValidateBuffer();

        return Len;
}

unsigned char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unsigned char Endp)
{
        unsigned char Buffer;

        D12WriteCommand(D11_READ_LAST_TRANSACTION +Endp);

        Buffer=D12ReadByte();

        return Buffer;
}

void UsbEp0Out(void)
{
        unsigned char Buffer[16];
        unsigned char bmRequestType;
        unsigned char bmRequest;
        unsigned int  wValue ;
        unsigned int  wIndex;
        unsigned int  wLength;

        if(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0)&0x20)
        {

                D12ReadEndpointBuffer(0,8,Buffer);

                D12AcknowledgeSetup();

                D12ClearBuffer();

                bmRequestType=Buffer[0];
                bmRequest=Buffer[1];
                wValue=Buffer[2]+(((unsigned int)Buffer[3])<<8);
                wIndex=Buffer[4]+(((unsigned int)Buffer[5])<<8);
                wLength=Buffer[6]+(((unsigned int)Buffer[7])<<8);

                 PrintShortEx(bmRequestType);

                 PrintShortEx(bmRequest);

                PrintShortInHex(wValue);

                PrintShortInHex(wIndex);

                PrintShortInHex(wLength);

                printf_uart("Ep0\n\r");

                if((bmRequestType==0x80)||(bmRequestType==0x81))
                {
                        switch((bmRequestType>>5)&0x03)
                        {
                                case 0:
                                        switch(bmRequest)
                                        {
                                                case GET_DESCRIPTOR:
                                                        //printf_uart("GET_DESCRIPTOR\n\r");
                                                                switch((wValue>>8)&0xff)
                                                                        {
                                                                        case DEVICE_DESCRIPTOR:
                                                                                //printf_uart("DEVICE_DESCRIPTOR\n\r");

                                                                                pSendData=DeviceDescriptor1;
                                                                                if(wLength>DeviceDescriptor1[0])
                                                                                {
                                                                                        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0];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0]==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printf_uart("ConfigDescriptor\n\r");

                                                                                pSendData= ConfigurationDescriptor1;

                                                                                SendLength=ConfigurationDescriptor1[3]*256+ConfigurationDescriptor1[2];
                                                                                //if(wLength!=0x0022)
                                                                                //wLength=0x0009;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REPORT_DESCRIPTOR:
                                                                                pSendData= ReportDescriptor1;
                                                                                SendLength=sizeof(ReportDescriptor1);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else if(bmRequestType==0)
                {
                        switch(bmRequest)
                        {
                                case SET_ADDRESS :
                                        D12SetAddress(wValue&0xff);
                                        SendLength=0;
                                        UsbEp0SendData();
                                        break;
                                case SET_CONFIGURATION:
                                                printf_uart("SET_CONFIGURATION");
                                                D12SetEndpointEnable(wValue&0xff);
                                                SendLength=0;
                                                NeedZeroPacket=1;
                                                UsbEp0SendData();
                                break;

                                default :
                                        break;

                        }
                }
                else if(bmRequestType==0x21)
                {
                        SendLength=0;
                        NeedZeroPacket=1;
                        UsbEp0SendData();
                }
                else if(bmRequestType==0xA1)
                {
                        printf_uart("Set_class");

                        pSendData= TouchPoint;
                        SendLength=sizeof( TouchPoint);

                        if(wLength>SendLength)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0)
                                        NeedZeroPacket=1;
                        }
                        else
                        {
                                SendLength=wLength;
                        }

                        UsbEp0SendData();
                }
                else
                {
                        printf_uart("?");

                }

        }
        else
        {
                D12ReadEndpointBuffer(0,16,Buffer);
                D12ClearBuffer();
                printf_uart("END\n\r");
        }

}

void D12ValidateBuffer(void)
{
        D12WriteCommand(D12_VALIDATE_BUFFER);
}

void UsbEp0SendData(void)
{
        if(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DeviceDescriptor1[7],pSendData);

                SendLength-=DeviceDescriptor1[7];

                pSendData+=DeviceDescriptor1[7];

                printf_uart("Send1\n\r");
        }
        else
        {
                if(SendLength!=0)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SendLength,pSendData);
                        SendLength=0;
                        printf_uart("Send2\n\r");
                }
                else
                {
                        if(NeedZeroPacket==1)
                        {
                                D12WriteEndpointBuffer(1,0,pSendData);
                                NeedZeroPacket=0;

                        }
                }
        }
}

void UsbEp0In(void)
{
        printf_uart("UsbEp0In\n\r");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e(1);
        UsbEp0SendData();

}

void D12Set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
{
        D12WriteCommand(D12_SET_ADDRESS_ENABLE);
        D12WriteByte(0x80|Addr);

}

void D12SetEndpointEnable(unsigned char Enable)
{
        D12WriteCommand(D11_SET_ENDPOINT_ENABLE );
        if(Enable!=0)
                D12WriteByte(0x01);
        else
                D12WriteByte(0x00);
}

网友C:
z: 一直关注你的问题,看了一下你的源码,但是没有看到函数:D12GetData()的实现部分,
也就无法往下分析,望贴上来看看,以后帮你分析原因所在。

楼主:
z: 一直关注你的问题,看了一下你的源码,但是没有看到函数:D12GetData()的实现部分,
也就无法往下分析,望贴上来看看,以后帮你分析原因所在。 ...
引用 网友C:

GetData() ;为                       #define GetData()     PINX

楼主:
想来是没人能帮忙的。。。我也不知原因在哪。。。

网友E:
早年用D12做试验,由于板子没做好,板子总复位重连,失败了。

D12是最早推出的USB接口芯片,外部电容、滤波等器件不能省,布线要求较高,个人不建议使用。现在做USB全速外设,内置或外置的都很简单,接2-3个电阻就ok。

你对问题描述的不清晰。建议参照老外的评估板完整地扒一个电路,然后下载老外的固件。有问题,继续比照老外的板子和自己的板子,发现差异并解决之。

国内的图书不看也罢。

USB的情况很复杂,严格地抄袭评估板是减少问题的根本保障。个人认为,USB的硬件和软件只需遵照标准,无需创新,越创新越糟糕。

另外,换高质量有认证的USB线,甚至换台新机器都是有必要的。

网友F(2013-06-30):
呵呵.usb芯片一大把,何必用d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