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5416HPI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侠:

      我通过MCU与5416 HPI接口下载程序,在没有写007E 007F地址之前,写进去的代码,然后再读出来比较是对的,但是只要往007F写上入口地址后,却不能够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谢谢

楼主:
仿真器下载是可以运行的,但是通过DSPBoot.exe生产的表下载下去去不能够运行;
后来将仿真器下载后的代码从内存里拷贝出来,再通过HPI下载到相应的内存地址,却可以运行。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谢谢。

楼主:
Ti网站上的DSPBoot.exe 有问题,自己写解析了事

网友A:
SPBoot.exe怎么个解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