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出现Error LNK:(1107) Can't allocate Register space

楼主(2010-08-13):
for _ISR at RPage 0 : 0x3F,which need 0 byte(s).

static unsigned int ISR  @0x3F:rpage 0;//中断状态寄存器。供中断查询使用。
static bit Exif   @0x3f@3:rpage 0;//
static bit Tcif   @0x3F@0:rpage 0;

EM78P447的芯片

网友A:
无法为寄存器分配空间,需要全部代码才能找出问题。

楼主:
问过义隆公司,对ISR的操作只能用汇编来操作。

网友B:
寄存器组 0 是系统默认组, 不能用来作强制设定的组. 换个寄存器组

网友C(2011-05-25):
请问楼主,这问题怎么解决,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