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有的地方不是很懂

楼主(2010-08-13):
请问一下此电路的功用,其中的Ib是如何设定的,图中的二极管,及三极管旁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A:
这个电路干嘛用的,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可能是所谓的电荷泵(猜测)。但IB是由运放内部的电流源确定的,在运放正常工作情况下是不变的。三极管旁的电容的作用是降低敏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手册上的一个图,看的不是很懂,所以请教一下,呵呵

网友B:
降低敏感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
手册上说这是个低漂移峰值检测器电路。但是那个二极管它的使用意图是什么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右下角的运放输出总是有波动的,有的波动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电容可以减小不必要的波动的影响,降低灵敏度。
to 5楼:二极管应该是单向导通的作用。
不知道具体干嘛用,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是峰值保持电路,原理上很妙,不知实际上如何:三极管工作电流太小,可能会不稳定。
1) 没有二极管,怎么对峰值保持。
2) R选择很大的电阻应该是想消除运放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C:
补充下:注意元件的选择,两个电容应该是漏电流尽量小,双极型运放应该选PNP输入型输入电压可低至零。三个运放应该是同一种运放,最好是同一封装内的,这样IB差异最小,其实用JFET输入或CMOS运放就可以省略掉IB的抵消电路。

网友D:
1、电路总体看是个峰值采样电路。
2、下面的电路是为了防止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对电容充电,影响电压精度,用了一个2b的电流源,来抵消这个电流。假定条件是每个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相同。

其实用象楼上说的,用JFET的运放,就没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在此受教了,呵呵

网友E:
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那集电极的电流刚好就是2IB么,那个1nf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补偿的这个运放虚短是成立的
反馈使得运放两端输入电压 = 1*Ib*3M  = (Ib+2*Ib)*1M
所以流过三极管的电流是2*Ib

网友G:
1、三极管:作用是“把电流变成电流源”,E极输入2IB电流,C极输出2IB电流,看起来电流值没变,但它是一个恒流源,只有恒流源才能“只抵消偏置电流,不干扰电容上的电压”
2、1nF 电容:补偿电容,确保运放+三极管电路的稳定性
3、运放+二极管:模电课本上所谓的“理想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的二极管。不过这个电路在负输入下完全是开环状态,遇到速度快的输入信号,根本不灵,实用性很成问题

感觉像教学电路,设计思想很不错
同一个运放,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都不一样(所谓失调电流),何况两个之间?
现在大把的JFET或CMOS输入运放,其IB比两个324的IB之差小得多。

网友E:
我有一些问题还是疑惑,有以下几点:
第一:IB的方向如何确定,我看书上是流向运放里面的啊?差分输入是NPN管,偏置电流往里流啊?
第二:电容会通过三极管放电么?
第三:电路是不是只能检测最高的峰电压,而不能检测每个峰的电压?
第四:电容的放电回路是什么?

网友E:
都没人过来指导一下的?

网友H:
这个感觉很不错哦~~

网友G(2010-09-16):
我有一些问题还是疑惑,有以下几点:
第一:IB的方向如何确定,我看书上是流向运放里面的啊?差分输入是NPN管,偏置电流往里流啊?
第二:电容会通过三极管放电么?
第三:电路是不是只能检测最高的峰电压,而不能检 ...
引用 网友E:

LM124的输入级是PNP管,电流往外流
这里三极管的作用不是放电,是产生补偿电流(和运放构成了2IB的恒流源)
只能检测最高电压,要检测每个峰,必须加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