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垂直走线疑问?

楼主(2010-08-13):
PCB, pc, AC
现在画PCB发现有个疑问。如在同层走线一般情况下,不走直角弯,多走45度弯。

但是在不同层的话,有区别么?有没有什么讲究?

左边,跟右边有什么大的区别?个人感觉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两图对于低频信号都无所谓
对于高频出现90度角走线阻抗会出现明显不连续点,45度会好一点。
所以无论低频高频尽量走线不打折角,90度更不要出现。

网友B:
玩过极品飞车就明白为什么90度走线不好。
在过90度急弯,如果不减速,很容易撞墙。反弹回来(产生反射)。45度的话,就轻松多了。
电流是位优秀的车手,知道走最近的路线(阻抗最低),但它面对90度急弯时不懂得使用飘移。

网友C:
第二幅图左右没区别,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是不是打了过孔就相当于一个垂直90°的走线了?

网友E:
这主要涉及到信号反射的问题,阻抗不匹配就存在信号反射,45°角也有反射,但是比90°好多了,布线过层时已经形成90°了,也就是5楼说的,没区别……(90°角主要影响高频,10M以下,影响很小)

网友F:
奥,原来这样啊!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有注意到,如果是直接走线,那么在加工的时候容易有翘起,如果比较细的话也容易折断,尤其在柔性线路板上更明显,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手机排线的设计就明白这个道理啦。

网友E:
恩,在同层布线,直角一个容易翘起,一个容易折断,主要的是信号反射,特别是高频时(10M以上),会返回源端,与源端信号按一定系数叠加,会严重的干扰正确的源端信号,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所以高频信号(例如时钟信号)尽量不要过层,也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很强的解释 很明了!

网友I:
明白了,打了过孔就转了2次90度

网友J(2013-10-12):
引用 网友B:
玩过极品飞车就明白为什么90度走线不好。
在过90度急弯,如果不减速,很容易撞墙。反弹回来(产生反射)。4 ...

太经典了,O(∩_∩)O~!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玩过极品飞车就明白为什么90度走线不好。
在过90度急弯,如果不减速,很容易撞墙。反弹回来(产生反射)。4 ...

这回复碉堡了

网友L:
第二种对信号传输来说没区别吧,都是转了2个90度,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人愿意转个弯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好处?

网友L:
第二副张图对信号传输来说没区别吧,都是转了2个90度,而且后者还多转了一个45度,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人愿意转个弯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好处?

网友M:
学习了新知识 是不是高频信号就不能打过孔呢

网友N:
这样的啊。。

网友O:
极品飞车 好比喻··

网友P:
貌似顿开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回复碉堡了

:)简单明了啊

网友R(2014-01-22):
引用 网友B:
玩过极品飞车就明白为什么90度走线不好。
在过90度急弯,如果不减速,很容易撞墙。反弹回来(产生反射)。4 ...

哈哈,有趣

网友S:
那走圆弧怎么样呢,评价下

网友T(2016-11-10):
引用 网友B:
玩过极品飞车就明白为什么90度走线不好。
在过90度急弯,如果不减速,很容易撞墙。反弹回来(产生反射)。4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