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滤波电路讨论,请大神来分析。

楼主(2010-08-13):
c103和c104可以先不考虑,我们看一下剩下的pi型低通滤波电路,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已经远远超过了VGA的传输频率好几个数量级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何以认为fo大于传输频率几个数量级?就算是640*480,60帧逐行,也有18M的带宽,工作站上的SVGA,200多M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看这个pi型网络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A:
这是一个三阶的考尔滤波器(也叫椭圆滤波器)后面再夹一个一阶RL
你去本版俺发的一个贴"老T叔,SOS"贴子里找《信号处理电路》,在后半部份,根据有理数零极点去求,很麻烦,用归一化法求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没有找到那个帖子,你看那个截止频率是多少呢? 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2011-05-16):
带宽在硬件领域涉及到两个同名不同意的术语,一个是数据层面的传输速度,一个是通信层面的可搭载的最高信号的频率。可以认为前一个是逻辑的,适合PC领域; 后一个是物理的, 适合通信领域。微观地看,方波传输中必然变形,而通信带宽就决定了方波的失真程度。在高速通信中,如果方波的上下沿被拉得很长甚至变成了正弦波时,就类似我们看到的眼图,成了速度极限。这个时候两者速度才接近相等,但概念仍旧是不一样的。

完全看懂这个电路还需要了解端接,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等。R139为并联端接。C103,C104,C105,L5为椭圆滤波。

网友C:
采用集成的视频滤波器或者视频放大器省心多了,带宽8MHz、35MHz、200MHz的都有,内部还有2倍的放大功能: SGM9114.pdf (369.98 KB) SGM9116.pdf (328.65 KB)

网友D:
3DB带宽约50M

网友E(2012-01-30):
新手求指导,在此类VGA电路中,如果最大传输1024*768,60Hz,那么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该设为多少比较合适?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