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应用的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AD8276的datasheet里的,电阻是做在芯片里面的,可以实现1:1放大的差分转单端,它的差分输入电阻资料上说40k,如果我要做一个输入电阻至少200K的放大倍数为1的差分转单端的电路,是不是用别的任何一种运放搭成这种样式就行了?电阻的阻值要多少才能满足要求呢?谢谢!

网友A(2010-08-13):
输入电阻要求这么高,宜采用仪表放大器。或者用高精度放大器接成仪表放大器形式。
理论上,将图中各电阻改成200k欧即可,但需要注意运放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的影响。

楼主:
2# maychang 谢谢 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卡的信号输入端,现在仅需要把差分输入转为单端,用仪表放大器是不是浪费了?有没有其他简单的实现方式呢?

网友B:
这种电路(器件)只适用于源阻抗低的信号测量,如果是高阻抗,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B:
理论上,将图中各电阻改成200k欧即可,但需要注意运放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的影响。

这个恐怕是一时想叉了,电路中的配置阻抗,不代表有这种适用意义,mayxhang

网友B:
补充:一般所说的低阻抗指几Ω,如果不可避免地大一些,不应超过100Ω吧。总之,源阻抗越大,造成的差分运算误差(共模)也越大。

楼主:
6# iC921 恩谢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