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申请DSP技术板块斑竹

楼主(2010-08-13):
您好,本人红尘有约,申请DSP技术斑竹,基于以下几点:
1、从技术角度,DSP开发已经很长时间,具有大量的实战经验。
2、在hellodsp等DSP论坛担任超级斑竹和斑竹三年以上,具有论坛管理经验。
3、个人具有一定的业余时间,上网比较方便。
4、希望向更多的高手前辈学习,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谢谢,请匠人等考虑我的请求。

网友A:
支持红尘当斑竹,曾看红尘的一篇DSP与sd卡之彻底研究让我对FAT32文件系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避免了沉溺于细节去理解。在这里感谢

网友B:
不混HELLODSP了?

楼主:
呵呵,扩大战场

网友A:
红尘兄,我请教个DSP的问题。以往我一直是用8bit的51对u盘或者ds卡进行相关读写的。现在公司要将51换成DSP,这样就遇到了一个程序移植的问题,51是8bit的,而DSP是16bit的。像FAT32文件系统中的数据结构也都是8bit存储的。兄弟想问下DSP在对FAT32文件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的时候红尘兄是如何去做的?譬如我从sd卡中读入一个扇区(譬如DBR)512字节到DSP的RAM中,这样岂不是就是变成256个字了,然后我还得将这256个字按照DBR相应的数据结构分开映射到新的数据结构,这样岂不是很麻烦?不知红尘兄有什么好的建议,初次接触DSP系统,疑惑甚多。

楼主:
呵呵,DSP写入256个字节(16bit),5509的SD控制器自动转换成512字节(8bit),读回的数据也是如此,没有什么转换问题的,呵呵

网友A:
红尘兄我还想问一下,如果256个字自动转换为512个字节,那么那么该控制器应该是自动将256个字的高低字节自动分开了,但是我有个问题,这样做的意义似乎并不能解决我所说的转换问题啊?如果我的数据结构中有按字定义的有按字节定义还有按双字定义的,我要写入的时候还得思考下控制器直接转换带来的问题吧?再就是读回来的时候512个字节直接变成256个字即使不经过该控制器也是直接存储在256个字的空间中的,我在DSP的环境中定义一个FAT32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明显不是一一对应的啊?还请红尘兄能再详细点解除迷惑,万分感激啊?本来红尘兄是申请版主的,不过我是万分赞同的。

网友A:
我还是举个例子给红尘兄:假设外设有个数据的存储结构是这样的:
typedef _peripheral_struct{
              BYTE  bdata1;
              WORD  wdata1;
              BYTE   bdata2;
}peripheral_struct;
当我从该外设读到DSP的时候,因为DSP是按字操作的,所以该数据结构存储在DSP中就变成了两个字。上面数据结构中的WORD就被拆分,高字节和bdata1组成一个字,低字节则和bdata2组成一个字。如果我想在DSP定义同样的一个结构体,很显然得不到我想要的数值。请教红尘兄,传授下关于DSP和sd卡以及相关FAT32文件系统的经验。

网友A:
红尘老大帮兄弟解决下啊,你用的那颗TI的DSP在读FAT32文件系统的时候没有遇到8bit-16bit数据结构移植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