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压敏电阻经常烧

楼主(2010-08-13):
开关电源的压敏电阻经常烧,选的型号是471,470伏,用在220V交流电上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开关电源功率是20W

网友A:
1、接法不正确;
2、质量有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的压敏电阻是怎么接的?

要并联的哦,倘若接法无问题,你的余量又留的这么大。坏的几率应该很小。

楼主:
是买来的明伟开关电源,使用中经常被烧,所以想不明白

网友C:
并联接法还能错到哪里去,错接成串联更不会烧。
原因可能是:
1:压敏电阻质量不行。(有时候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2:你家电源不稳,或被雷劈了。

网友D:
有可能是开关管坏了或桥堆,电压过高造成的。一般管子坏了,仔细查下该电路的相关电子元件

网友E:
开关管坏了也会烧压敏?不同意,负载电路几乎不会影响压敏,只会影响保险丝。

网友F:
重复性浪涌电压

楼主:
蚂蚁的观点有说服力,接下来我得查查“重复性浪涌电压”来至哪里

网友G:
重复性浪涌电压导致压敏电阻漏电流增大,产生自热,最终导致burn ?

网友H:
应该是质量问题!买到水货了

楼主(2010-10-07):
经查,客户电源电压达到了260多伏

网友A:
你那个可是470v的,蚂蚁说的浪涌电压跟工作电压是两回事。

网友I(2013-01-04):
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头痛

网友J:
应该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K(2013-04-10):
我也遇到了,明纬的开关电源,压敏电阻和保险丝经常烧。怎么解决呢?

网友L:
跟电网电压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M:
找几个压敏测试下

网友N:
水货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可以修复一个电源,换上新的压敏电阻,当然,牌子不能和坏的电源上的用的压敏电阻一样。

网友O(2013-05-11):
这么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重复性浪涌电压

问个问题,电网这么不稳定么

网友P:
一般的14D471K压敏电阻产品,其通流容量大约在6kA8/20μs,一次)以下,这在电网稳定的地区没有问题,但是在电网不稳定的地区,采用14D471K的压敏电阻是比较容易损坏的,这是由于操作过电压浪涌与雷电浪涌相比,幅度虽然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呈周期性,这对于通流容量较小的压敏电阻来说,吸收浪涌的热量连续积累而来不及散发,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最可靠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MOV( 14DD561K)串联GDT气体放电管( LT-B5G600L)。

网友Q:
是471,但是还要看尺寸KD07、KD14等,这些决定了浪涌吸收的功率。

网友R:
确实如此,一般不会会坏的,只与进线电压有关,如果经常坏,买个质量好点的,或者去掉不用了。

网友S(2016-09-26):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T(2016-12-22):
质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