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切DC

楼主(2010-08-1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如何将AC切换到DC的时间做到尽可能短,帮帮忙,硬件实现

网友A:
没有具体的说明,难说了。补充下问题吧,最好详细点,大家也好发表意见啊

网友B:
要多快?如果知道具体的波形,至少需要一个周期

网友C:
一个二极管。。。

网友D:
你要问的是AD转换吗,是将模拟量转成数字量,我用的是单片机的ADC0809转的,没发现快慢的问题呀,100um

楼主(2010-09-24):
240W功率放大器,在AC电压掉了后DC电压24V供电,但要求用示波器看,100V输出端波形无明显跳变,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E:
其实还是DC切换DC,参考笔记本电脑

网友F:
简单:
把AC电压稳压到DC电压+1V上,然后分别经过二极管后给负载即可。

这样可以做到0时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