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静态电流有没有低于0.3mA的?

楼主(2010-08-13):
LDO的静态电流有没有低于0.3mA的?

看了LM1117的规格书,即使输出端不连接负载,LM1117自己也要消耗1.5mA的电流。这样做低功耗设备很麻烦,所以要求找个低电流的LDO

网友A:
这个要看LDO的负载了,300mA输出电流的,静态电流小于200uA的很多了。像HT78xx系列,500mA电流,静态也只需要4uA,只是不便宜罢了,而SGM2019,300mA能力,静态电流120uA。当然还有很多了。
而如果要1A或者以上能力的,那静态电流mA级很正常啊。

网友B:
TI的电源管理器件中静态电流UA级的很多。

网友C:
HT713X,33uA

网友A:
楼上,你的资料太旧了,H71xx系列的无负载功耗已经改版改到了最大5uA,只是负载能力,规格只开了30mA,远远达不到楼主上A的要求

网友C:
5 uA就别信了,实测值近30uA

网友D:
可采用TI的TPS78系统列芯片,如TPS78001,静态电流只有500nA,这基本应算静态电流最小的芯片之一了。
通常来说,当前新型的LDO的静态电流都在几十到几百微安之间,如果静态电流在毫安之间的,电池供电类产品建议就不要用了,如楼主提到的LM1117,太老了。当然,如果觉得这几毫安的电流无所谓,对价钱较敏感,也无妨。

网友A:
哈哈哈,不瞒李先生,HT71xx我当初测过,用HT规定的测试环境确实是不到5uA的无负载功耗,如果您保证自己测量的没错,那就可以以此向HT索赔了,产品不符合它的规格,大张旗鼓的、名正言顺的索赔!!

网友C:
怎么索赔?去进个1M的货,然后到省级质检局检测。按《消法》可以赔个2倍?
王海2。

网友A:
看来您没有索赔过!
那可是以造成的产品损失额来索赔的,曾有款产品小批批出现问题,那是赔偿全部的产品损失的,什么返工费、加工费、人力费等等都算进去的,何止《消法》的2倍呀

网友C:
那可是法律上不被支持的。之所以人家会赔,也是出于息事宁人。

网友C:
要是你的产品用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你准备赔多少啊?!

网友E:
楼主没说工作电流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