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等长布线

楼主:
如图所示,原理图极其简单,工程在附件中
要求在不移动PCB器件的前提下,实现等长布线,误差为100mil
我自己试着不过,但没早找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请问哪位大虾能为小弟show一下你的技术吗?
在下十分感激。
我目前的可用积分只有17分,望大虾们谅解。

Test (2010-8-12 1-40-41).zip

网友(2010-08-13):
有意思,期待高手。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另外增加一个条件:
只能在顶层走向,不能在底层走向
谢谢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搭理我,自己再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记得protel有个自动调整等长线的功能的

楼主:
我记得protel有个自动调整等长线的功能的
引用 网友A:

protel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如果最初的布线不合理,protel就不能把所有的线都调整到等长

网友B:
随便拉了几下~~~等长是等长了,其他问题没管

网友B:
走线长度3791.102mil~3791.103mil,误差0.001个mil

网友A:
protel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如果最初的布线不合理,protel就不能把所有的线都调整到等长
引用 楼主:

空间不够的话那是肯定画不出来的

楼主:
随便拉了几下~~~等长是等长了,其他问题没管33014
引用 网友B:

谢谢
玩完全全手动拉出来的,没有使用MatchLength的规则,然后自动调整成等长。
强悍

网友C(2012-07-06):
随便拉了几下~~~等长是等长了,其他问题没管33014
引用 网友B:

怎么拉的啊?请大侠细解。

网友D:
你对线的长度有要求吗?

网友C:
一般都在SOC与DDR RAM之间会有串一个二十几欧姆的电阻,那么这shi等长怎么弄方便啊

网友D:
靠近FPG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