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wey,帮我分析这个滤波电路。

楼主(2010-08-13):
c103和c104可以先不考虑,我们看一下剩下的pi型低通滤波电路,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已经远远超过了VGA的传输频率好几个数量级了。或者是我不会算,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看看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A:
最好贴你的计算过程出来,让别人指错。

原理很简单就是计算相当麻烦。

网友B:
对付这个,仿真软件最拿手。

网友C:
c103和c104可以先不考虑,我们看一下剩下的pi型低通滤波电路,……

这还是π和低通?

网友D:
仿真频响吧,这个计算太费劲了。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F:
是啊,为什么不用仿真软件,比如agilent的GENESYS,或者multisim也行。
当然,我也不会手工算。

网友G(2012-02-29):
回复 网友B:
你好,看到你在论坛上的声望已经崇拜了,我能请教一下你吗?
对于模拟电路的学习是先定性分析,然后定量分析是吗?定量分析又是如何修炼的呢?
听说模拟电路需要先自己从公式开始要会手算,然后要会思考,将手算的电路变成电路,然后才是创造电路,是这个过程吗?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迷津,不胜荣幸 我的qq:497767141,当然希望能邀请到我建立的一个电路群里边(187957968),那就蓬筚生辉了啊!
初学者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