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应用

楼主(2010-08-13):
如果一个通向迟滞比较器输出端没有加稳压二极管,参考电压为零,同相端加一伏电压,输出多少?

网友A:
“通向迟滞比较器”?
是“同相”之误吧?

楼主:
恩,打错了,没注意,知道结果吗

楼主:
我仿真过,结果输出也是一伏,而不是高电压,为什么?

网友B:
呵呵,你不会仿真时运放没加电源吧。前几天刚有个兄弟犯过

楼主:
加了,后来我发现要在输出端和Vcc间通过一个电阻相接就可以了,但是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运放是不是LM339? VCC与输出端要加一个上拉电阻,数据手册有说。

楼主:
是的,那阻值怎么取呢?

网友:
芯片资料上有上拉电阻在3k~15K之间    你发个电路图撒  这样才可以发现你哪里有问题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