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分开接

楼主(2010-08-13):
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分开接,接在一起行吗?

网友A:
楼主可以接的试试,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LS我知道是不行但是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楼主:
重要的是为什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lol

网友C:
分开接应该是为了防止相互干扰吧

网友D:
为了减少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我们是要将他们分开的,

网友E:
最终还是要合在一起的 对吧???

网友B:
明白了,不过说的有点简洁

网友F:
为什么不行呢,关键看你怎么接的吧,最终还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G:
要看实际的地线阻抗和对信号精度的要求。能满足要求时也未尝不可。

网友H:
只能说不建议接在一起

网友I:
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换句话说就是用于什么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