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一个表达。。。

楼主(2010-08-13):
在atmega的datasheet里面有这句话
在CTC 模式(WGM21:0 = 2) 里OCR2 寄存器用于调节计数器的分辨率。当计数器的数值
TCNT2等于OCR2时计数器清零。OCR2定义了计数器的TOP值,亦即计数器的分辨率。
这个模式使得用户可以很容易地控制比较匹配输出的频率,也简化了外部事件计数的操

我想请问下WGM21:0 = 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是控制寄存器里面的两位,CTC模式要求这两位合起来的值为2。

楼主应该指明是哪种型号的ATmega单片机,不同型号的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也不相同。

楼主:
是atmega16.。。请问是指哪两位呢?

网友A:
看ATmega16的datasheet ,TCCR2的位6和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