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恒流负载的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0-08-13):
请教大家下面的电路图为什么仿真出来被削波?书上将13K和2K的位置置换,并将1300欧姆的电阻换成130欧的就没有问题,我只是弄不清楚,目前这样的情况原因何在。
输入信号为Vp-p=10V,频率1KHZ,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你的图是bmp格式,转成gif格式或jpg格式就可以直接贴出来。

波形切底,是你的恒流源负载电流与射极输出静态电流不符造成的。二者无论调整哪一个,均可使输出波形正负摆动的最大幅度相等,输入信号逐渐增大时正负方向同时受限。
调整时,应在静态时调整到Q1发射极电压恰为电源电压的一半。仿真要改变恒流源负载电流很容易,你可以改变恒流源负载电流自己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不过不是很明白。刚刚开始研究,基础太差,如果能拿数据讲解也许更具体....

网友A:
3楼:
“拿数据讲解”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首帖中R3和R4要交换位置。
我在2楼说,静态时两管联接处电压应该为电源电压之半,那么显然Q2基极电位不能高于电源电压之半。若2k电阻接电源而13k电阻接地,Q2基极电位可就远高于电源电压之半了。所以R3R4要交换位置。
调整Q2(恒流源)电流,应该调整其发射极电阻,你也调整过了。

楼主:
"那么显然Q2基极电位不能高于电源电压之半"-----------------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B:
Q2做恒流负载除了考虑其电流外,还必须注意其所能允许的动态范围。如果Q2的集电极电压(即输出电压)低于基极,Q2将饱和,不再是恒流负载。因此必须注意Q2的基极分压,原则上必须小于电源电压之半减输出波幅(如果中点在电源中点的话)。

网友C:
调整R1----R4   使输入为0时输出为7.5V

楼主:
我的分析是这样:
1,计算Q2基极直流工作点Vb2=15*13/(13+2)=13V,因为没有波形输入,基本固定不变。
2,计算Q1的射极直流工作点Ve1=15*27/(22+27)-0.7=7.56V
3,因为在输入波形在±5V间变化,根据射极跟随的特点,Q1射极上的电位(即Q2的集电极电位)也在7.56±5V,即12.56~2.56V之间变化。
4,这样Q2的集电极电位总是小于Q2基极电位13V。Q2处于饱和状态,集电极和射极之间压降近似为0。这样一来,Vc2=Ve2=13-0.7=12.3V.即Q1的发射极输出应该被钳制在12.3V以上。
仿真结果和这个结论相差很远,请问我这样的分析错在哪里?

网友B:
to 8L:

你的分析实在“过于主观”。

第一,射极跟随是个单向驱动机制,不能无条件地认为就可以有7.56±5V输出。
第二,“这样一来,就相当于Q1的发射极直接接到R5上,而与R3,R4,Q2没有关系”也是想当然。

建议认真看一遍《晶体管电路》。若学过的话,再复习。

网友D(2012-04-13):
用万用版焊接电路,三极管均用9013,电阻均相同,Vi用的是交流8V分压得到0.8V交流,发现输出Vo波形不会出现切底的现象,但是Q2-9013的B和E二级之间的压降不是0.5V,而是2.2V,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