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虾们,ATMEGA128能用3.3V供电吗

楼主(2010-08-13):
最近想用VS1003做个MP3,但VS1003是规定用3.3V供电的,我平时是用USBISP下载线给单片机供电的,我是想把下载线的电源给断掉,再给单片机供3.3V电压,请问这样可行吗

楼主:
我查了手册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傻了,呵呵

网友A:
全系列AVR   ATMEGA  都能用3.3V供电!

网友B:
有USB供电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C:
我查了手册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傻了,呵呵
引用 楼主:
同意,提这个问题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