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做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使用LM2576做负电源将12V转换成-5V,按照参考图的接法,总是有问题,-电压输出不正常,没有输出。而且芯片发出响声。使用了软启动电路也不行?
谁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A:
要么你接错,要么你用错器件,要么你负载过大,要么你器件损坏,排除这些原因后,上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