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L熔丝位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2010-08-13):
我用一块ATMEGA16L8pu的不用外接晶振直接就可以下进去了,不过别人的一块ATMEGA16L16PU的却要外接晶振才能下进去,我想貌似是熔丝位设置问题,又不懂怎么设置……ATMEGA16L16PU和ATMEGA16L8pu区别在哪呢,查了查资料是最大支持的系统时钟,这样是不是ATMEGA16L8pu只能外接8M晶振?弄来弄去还是迷惑中……望大家指教,多多指点

网友A:
avr单片机要写熔丝位,里面有时钟选择项。默认的应该是内部时钟.
带L的,是3.3V单片机,晶振频率最大8M,不带L的是5V,最大晶振16M。

楼主:
回2楼:那么选外部时钟时又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