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的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1.在华邦提供的BootLoader的init.s里面有这样一段代码:
; Disable cache, This is for safe ...
MOV  r0, #0x0
LDR  r1, =CAHCON
STR  r0, [r1], #4
MOV  r0, #0x87
STR  r0, [r1]
这段代码应该是要禁止掉cache,但是我在使用JTAG进行调试,运行到这段代码时,发现CAHCON和CAHCNF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即地址为0xFFF0.2000和0xFFF0.2004的寄存器的值始终为0x00000000,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2.在华邦提供的BootLoader的init.s里面有这样一段代码:
; Disable Interrupt, This is for safe ...
LDR r0, =AIC_MDCR
LDR r1, =0x7FFFE
STR r1, [r0]
既然要屏蔽中断,为什么只屏蔽了第2-19号中断,而不是让r1=0xFFFFFFFF,把所有中断都屏蔽了?谢谢!

网友A:
init.s此时还处于nor中运行,你用jtag能直接调试nor中的代码么?
如果你把这段code copy到内存中运行去调试,我相信你能通过ice去看到正确的设置值。

网友A:
觉得其他的有屏蔽的必要你就屏蔽好了。哪种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其他的中断应该还是有其用途的

网友C:
屏蔽中断,为啥就要屏蔽所有的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