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为什么我的LPC2361的定时器2不工作

楼主(2010-08-13):
初始化程序如下:
T2PR = 10;           // 设置定时器1不分频
T2MCR = 0x03;        // 匹配通道1匹配中断并复位T1TC
T2MR0 = 110592/10;         // 设置MR0比较值(0.001S定时值)
T2TCR = 0x03;          // 启动并复位T0TC
T2TCR = 0x01;

VICVectAddr26 = (uint32)IRQ_Time2;
VICVectPri26 = TIMER2_PRI;
VICIntEnable |= (1 << TIMER2_INT);          // 使能本中断

定时器0,1都用类似的代码初始化,都能正常进入中断,而定时器2就不行,请问是哪出问题呢?

网友A:
确定定时器是否已经正常工作,这个可以在调试模式下通过观察T2TC的是否发生变化来判断。如果计数有变化,则说明定时器已经启动;

网友B:
确认使能了IRQ或FIQ中断

网友C:
看了楼主的疑问,没找到代码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用模板自己新建的工程,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MSR     CPSR_c, #0xdf

ZLG模板,初始时,IRQ FIQ都是关中断,需要设置进入用户模式开中断

网友D:
可能需要在PCONP寄存器中将其中断打开。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定时器配置好后,一定要把中断使能打开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刚才看了下PCONP,确实用定时器2的功率设置。加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H(2010-09-1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