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13):
请教大家: 开关电源的占空比该如何控制   使其能够工作在预定设置的区间 ? 比如为了满足秒伏积  占空比一般要小于50%   从哪些方面来控制?

网友A:
你采用什么型号的控制芯片?
多数控制芯片具有占空比的控制引脚。

网友B:
恩有电压控制等等

网友C:
这个根据电路结构来选择占空比大小,如何调节要根据你选用的方案来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伟林前辈  我的意思是想知道  比如输入电压不同(高压和低压)时占空比会不同   变压器初级感量不同时  占空比也会不同  那么在设计时怎么把这些问题和占空比联系起来

网友D:
静态工作点 设计 问题

网友A:
5楼:
电路拓扑决定后,根据输入电压、变压器电感量、负载等等,可以计算出占空比。不同拓扑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
设计时,一般需要在极端情况下进行计算,例如输入电压最低且输出电流最大时的占空比。计算出的占空比最大值和最小值,芯片必须能够输出这样的占空比。至于最大与最小之间的值,是由反馈电路控制开关芯片自动实现的。

网友C:
是的,7楼回答的很详细,设计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占空比的最大与最小。

网友E:
反馈电路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