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000RW段的疑惑

楼主(2010-08-13):
我是新学习arm的初学者,正在用smartARM2200系列开发板,请教版主一个问题,我在启动代码中并没有看到从flash拷贝rw段数据到sram的代码(是不是我没看到?)?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处理器内部是如何工作的啊?在flash中运行程序么?我知道lpc2000系列的技术特别可以在内部flash中运行程序,可是如果要将程序烧录在偏外的flash那就不能直接在flash运行了吧,必须要把rw搬运到ram中是吧?可是启动代码中没有搬运代码的话是如何实现从片外flash中把数据的rw段搬运到ram中的呢?这点我很疑惑,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A:
lpc2000系列芯片可以在片外Flash执行程序,不需要搬运。

网友B:
有些疑惑啊,难道lpc系列就可以在片外直接运行程序而其它系列都必须要搬运么?我一直理解是因为lpc系列内部flash的特殊结构可以让他在flash上运行程序,如果lpc使用外部flash的话不就是扩展的一般的flash么,和其它类型的arm处理器外扩cpu难道有区别么?为何其它的arm处理器就需要搬运外部flash数据到ram,而lpc系列却可以直接在外部flash运行程序?

网友C:
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挂在CPU总线上,当LPC22系列芯片选择外部Flash启动时,芯片就会把程序地址映射到片外Flash。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