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8脚左右,内部RC,2个PWM,有AD,EEPROM的PIC单片机

楼主(2010-08-14):
请推荐一个

18脚左右,

有内部RC震荡模式,

有2个PWM(就是那种比较匹配的,占空比可独立设置)

有AD,最好10位,

有EEPROM的PIC 常用的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新产品:16F1828,20PIN,2CCP,2ECCP,即PWM,内部RC可达32M,256字节EEPROM,18脚的只有一个CCP,16F1826,你自己斟酌。

网友A:
均有10 BIT AD,新产品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性能也不差。

网友A:
刚仔细看了一下,16F1827比较适合,18PIN,2CCP,2ECCP,但报价好像比上两个贵几美分。$1.04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 ... x?dDocName=en538963

网友B:
一定要18PIN左右,如上所描述,如果可以的话,选PIC16F883-I/SS,价格绝对满意。市场上也到处有货。很方便啊。

网友B:
PIC16F1XXX,就是要和代理商去定货。估计开始备货的人不多。

楼主:
很感谢2位朋友啊

楼主:
新产品:16F1828,20PIN,2CCP,2ECCP,即PWM,内部RC可达32M,256字节EEPROM,18脚的只有一个CCP,16F1826,你自己斟酌。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工具开发呢?

选了1826芯片后,都显示红色,不支持啊,用的8.43的版本

楼主:
一定要18PIN左右,如上所描述,如果可以的话,选PIC16F883-I/SS,价格绝对满意。市场上也到处有货。很方便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象最少是28脚吧!有接近18脚的吗?(比如16-20)我没找到:(

网友B:
PIC16F182X,就是18的。而且,PWM可以频率独立。如果883,那只能用同样的频率,占空比可以不一样,883是28PIN,那就不扯883了。PIC18F1320,18IPN,不过这个价格太贵了,也不说了。

PICKIT3,可以搞PIC16F182X。如果你已经有ICD2,就凑合着用,PK2不行。

网友A:
用什么工具开发呢?

选了1826芯片后,都显示红色,不支持啊,用的8.43的版本
引用 楼主:

升级MPLAB,用ICD2,ICD3,KIT3,均可。

网友C:
16F182X价格很便宜的呀,就是目前备货有库存的代理商很少。

网友:
pic16f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