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6711接收芯片如何做到不自动静噪

楼主(2010-08-14):
前辈们!我偶然的得到一套影音收发电路板,基本使用还是满意的,但有个问题就是在当信号弱到一定的程度接收端就会自动静噪(白板),想消除这个功能,那位大侠给我指导一下,如何修改。

网友A:
你看一下器件手册中关于静噪的描述,确定该功能是由硬件电路还是由软件指令实现,只有前者才有可能更改,你给出的图片中缺乏足够信息,无法直接判断,除非恰好有人已经这么做过。

楼主:
chunyang兄,这个芯片的手册不全,好像里面没有提到呢,我把PDF文件附上,请过目。

网友A:
那你得去生产商的官方网站找找应用手册,小厂在文档方面往往做的都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