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算

楼主(2010-08-14):
如果某电路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均为直流量上叠加交流量,但其中电压的交流量与电流的交流量的频率并不完全相同,那么此输出功率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可以分别测量出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然后将它们的乘积作为功率么?

网友A:
“其中电压的交流量与电流的交流量的频率并不完全相同”

除非负载是非线性的,否则不可能出现电压电流频率不同的现像。
负载如果是非线性的,计算功率只能电压电流相乘,计算瞬时功率。

网友A:
2楼:
别说电压电流频率不同,就是电压电流频率相同,也不能用电压有效值与电流有效值相乘这样的办法计算。

楼主:
没错,后端接的是高频SPWM逆变器,逆变器再带负载,所以前级电路的输出电流复杂一些

楼主: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测量功率呢?
原理上只能计算瞬时功率然后积分?
需要专门的仪器测量?

楼主:
后端逆变器的输出频率50Hz,那么前级电压和电流的主要交流成分应该是100Hz的

网友A:
6楼:
这种情况,应该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各用有功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测量。

楼主:
8楼:
我本来想要的就是有功功率。

楼主:
本来想寻求简单的办法,看来行不通啊

网友A:
9楼:
想要有功功率,用有功功率表就是了。

网友B:
山寨法,用2.0级的机械电度表,数10圈。俺一直想买个0.5级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两级电路都在一块板上,走线一体的,接功率表不大方便,本来是想找个省事的办法

网友B:
sorry,没注意你是交直流叠加,那就用面积法,弄个单片机,电压电流采样,采样频率高点,二者相乘再作积分。

网友A:
14楼: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最好是自带A/D的,按照15楼PowerAnts所说去做。AVR的ATmega8大概就行。

好像DIY版面有个帖,里面专门和PowerAnts抬了半天杠,一定要说ATmega8或16不能测功率。

楼主:
这个办法倒是确实不错。

楼主:
ATmega8或16就没玩儿过,能不能测功率就不知道了。
不过DSP挺熟:lol,计算功率是肯定没问题的了。

网友C:
有效值 就是 电压*电流 在时域积分后 的平均值。

那么既然这么复杂,有效值你还有简单的公式算么?

楼主:
我说的“简单方法”是指直接用仪表测量,而不是非要自己计算,只想知道结果而已

网友A:
19楼:
“有效值 就是 电压*电流 在时域积分后 的平均值”
有效值是这么定义的?

楼主:
估计他是想说功率吧

网友:
恩   还可以研究研究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 算啊 !

网友D:
示波器应该增加测功率的功能。
做示波器的赶快去申请专利啊,增加这点功能不增加任何成本,这个功能又实用,使用也简单!
示波器的两通道,测试功率时,CH1默认为电压,CH2默认为电流,计算出CH1*CH2的积分就是功率了,而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做这点计算简直小菜一碟!

网友B:
早就有了,但需要一个昂贵的电流探头

网友E:
有功率表。

网友D:
早就有了,但需要一个昂贵的电流探头
引用 网友B:

那是他们想多点赚钱,普通探头就够了,自己再校准一下电流取样电阻的误差,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B:
不是想多赚钱的问题,电流探头精度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国产的也要卖一两百,简直没法用

网友A:
没有电流探头,想办法让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共地就是了,取样电阻放到“地”上即可。电流取样用个小电阻,小到对电路工作影响可以忽略为准。示波器增益可以相当高,故该电阻可以很小。

网友D:
电流探头的好处是使用方便,但是很多时候电路也有取样电阻了也很方便。
示波器附加个功率测试功能主要还是用于粗略分析,真要测功率还是用专门的功率计好一些,
毕竟示波器的AD分辨率不高(主要是速度快),花100块DIY一个功率计就远超示波器加电流探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