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如何 仿问 总中断情况?

楼主(2010-08-14):
我用stm8s105时想仿问总中断开启情况,但只知开启/关闭的C语言:
enableInterrupts();
disableInterrupts();
对应的汇编是RIM/SIM
不知如何仿问开启关情况?

网友A:
“仿问”总中断情况是什么意思?你想访问中断标志? 请说清楚些。

网友B:
我也没太明白楼主所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C:
我想楼主是想知道某一时间中断是开着还是关着吧,比如小的延时代码,需要关闭中断,完成后需要恢复

网友A:
楼主看看STM8的这个"条件寄存器"中的I1和I0标志。还可以看看这个文档:PM0044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楼主:
我写了个字程序,对时顺要求较高,不充许有中断,所以在执行前就要关掉所有的中断。
但必须先读取以前中断的情况,以便退出时还原现场。

网友A:
我写了个字程序,对时顺要求较高,不充许有中断,所以在执行前就要关掉所有的中断。
但必须先读取以前中断的情况,以便退出时还原现场。
引用 楼主:

STM8有PUSH CC和POP CC,就是为了还原现场用的,:lol

网友D:
我写了个字程序,对时顺要求较高,不充许有中断,所以在执行前就要关掉所有的中断。
但必须先读取以前中断的情况,以便退出时还原现场。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觉得楼主是汇编的思想。如果不允许可以关中断啊,需要的时候开中断啊,有中断挂起就自然进入中断,同时保护现场。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读取或写入某些具有严格时序并且时序短促的器件(比如模拟SPI或I2C)时,不想被任何中断打断吧

楼主:
正是的楼上所说,我在用stm8s105调试时串口不够用,自己模拟了一个只发数据的串口,调试时观测数据。
调试程序必须稳定可靠、更不能改变原有的程序。
如果原本程序就不充许有中断,我加入调试程序如果进入只关中断,退出开中断,就会影响原本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