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我的LPC2103板子UART1最多只能接收16个字节

楼主(2010-08-14):
我是参考的周立功的中断程序,无论把FIFO深度设为多少,我的LPC2103板子UART1最多只能接收16个字节,超过16个字节程序就会退出中断,无论RDA还是CTI都进不去了...困扰好几天了,还望周工指导一下~

网友A:
可参考俺在lpc213x有关帖子,自己搜索

网友B:
把你的相关源码放到论坛上,便于分析缘由。

楼主:
相关设置:通讯速率是9600bps

    U1FCR = 0x01;        // 使能FIFO,设置1个字节触发点
       U1IER = 0x01;        // 使能接收中断

中断程序:

void IRQ_UART1(void)
{
    uint8 Dummy;
    u1GNum = 0;
     while ((U1IIR & 0x01) == 0)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U1IIR & 0x0F)     //  判断中断标志
       {
            case 0x04:       //  接收数据中断

                u1GRcv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Dummy = U1RBR;                            // 读数据
                if (u1GNum < 25)
                {
                   u1GRcvBuf[u1GNum] = Dummy;    // 接收到的数据进缓存
                  u1GNum++;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字符数不足上边设定的数值时)

                u1GRcvNew = 1;
                while ((U1LSR & 0x01) == 0x01)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u1GRcvBuf[u1GNum] = U1RBR;
                    u1GNu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ICVectAddr = 0x00;
}

网友C:
从中断服务函数来看,该程序不会出来你所描述的问题,请检查UART初始化是否正确。并将你的代码修改的地方与开发板上的例程相比较,以便于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D(2011-01-31):
讲波特率改大点,另外菜农直接将您的代码发上来呗,好人做到底!

网友E:
我要搜索去鸟。

网友F:
好像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