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SDRAM地址wenti

楼主(2010-08-14):
华邦FLASH一般是0x7f000000,SDRAM一般是0x00,这是由物理硬件决定的,还是通过寄存器SDRAM_CONFIGURE、ROM_CONFIGURE随意设定的?

网友A:
是可以配置的,不过推荐这个值而已。因为人不能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B:
做了大半年了,今天才听说华邦芯片里还有个配置程序,具体是什么啊,是放在片内ROM内,怎么就没发现片内ROM呢?

网友C:
bootloader里面设置

网友D:
这估计是默认值吧,可以自己再重新配置